D5作用

楼主:
请教一下,pwm模块这边的D5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我知道啊,这是预留的位置,不走TR1,走D5是什么作用,和R5和R20直接连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这是预留的位置,不走TR1,走D5是什么作用,和R5和R20直接连起来有什么区别

没有D5,只有TR1,R5左端信号与PWM输入反相。有D5,没有TR1,R5左端信号与PWM输入同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D5,只有TR1,R5左端信号与PWM输入反相。有D5,没有TR1,R5左端信号与PWM输入同相。

ok,谢谢前辈,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另外一种作用,只有D5的情况下防止左边pwm电位比adin这边高对它造成损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谢谢前辈,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另外一种作用,只有D5的情况下防止左边pwm电位比adin这边高对它造 ...

【有没有另外一种作用,只有D5的情况下防止左边pwm电位比adin这边高对它造成损害】

确实有此作用。但这个作用是不必要的,因为PWM输入处已经存在稳压管ZD3限制了PWM的幅度。另外,没有D5而有TR1情况下电阻R2下端电压最高可达VDD,所以D5的这个作用是不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另外一种作用,只有D5的情况下防止左边pwm电位比adin这边高对它造成损害】 确实有此作用。但 ...

好的,明白 ,谢谢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