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转串口的电压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lin转串口,lin端电压一定要是12V吗?谢谢

网友:
不一定。

LIN总线标准电压为12V,设计和运作并不严格要求一定是12V。

网友:
LIN转串口的电压并不一定要是12V,但用12V可以确保与大多数LIN收发器的兼容性。

网友:
LIN bus需要电源上拉,这个电源一般都是12v蓄电池,所以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
LIN还需要转串口么?直接串个电阻,再弄个稳压管直接就进TTL引脚上去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