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一个纯电路实现的功率检测器,思路是这样的,使用运放将电流量转化为电压量(平转),然后将同一时刻的电压和电流转化为电压的量一并送入模拟乘法器(k=1),输出u0=k*u*i,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最近想做一个纯电路实现的功率检测器,思路是这样的】

此法可行。

但这个方法相当麻烦,而且精度不高,速度倒是很快。

网友A:
从成本上考虑,一片模拟乘法器可比一片单片机贵多了。所以还是使用单片机为是。

网友:
楼主最好在标题位大概说明要求助的问题,而不是单纯求助2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成本上考虑,一片模拟乘法器可比一片单片机贵多了。所以还是使用单片机为是。

前辈,你好。用单片机的方法:是用ADC采电压,用采样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之后,再用ADC采电压(然后把采集到的电压换算成电流),然后把得到的电压和电流做乘法运算。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用单片机的方法:是用ADC采电压,用采样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之后,再用ADC采电压(然后把采 ...

【用单片机的方法:……然后把得到的电压和电流做乘法运算。是这样吗?】

是。如果使用自带ADC,就更方便。

网友C:
当然可以,在数字时代之前,都是这么计算的。

但一般都是转成电压,然后电压和电压相乘,还有进行调制然后简化运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在数字时代之前,都是这么计算的。 但一般都是转成电压,然后电压和电压相乘,还有进行调制然 ...

在电子时代之前,也就是指针表时代,测量功率是使用电动式指针表。所谓电动式,就是和直流电动机原理相同,只不过固定磁场由电压产生,转子磁场由电流产生。指针旋转的角度,和功率成正比。

有意思的是:这种指针表可以用于交流,而且指示的是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时代之前,也就是指针表时代,测量功率是使用电动式指针表。所谓电动式,就是和直流电动机原理相同 ...

笔误:是数字电子时代。

按仪表行业叫是二、三代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时代之前,也就是指针表时代,测量功率是使用电动式指针表。所谓电动式,就是和直流电动机原理相同 ...

对的!

一代是电子管和电动、气动仪表;

二代就有了晶体管参与运算,二代后期就有了集成电路参与逻辑和模拟运算,

三代仪表基本以集成和混合电子为主,但很少有CPU等运算单元,

这几个的共性就是都有一个叫“模化”的设计和调试过程,否则一个0-10V的电压,运算后还是0-10v,没法达到计算和数据处理的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 一代是电子管和电动、气动仪表; 二代就有了晶体管参与运算,二代后期就有了集成电路参与逻 ...

8楼我说的电动式功率表,在电子管之前就有了。

想当初,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在摩根支持下建立了最早的商业发电厂,就遇到了测量电功率和电能问题,因为商业发电厂要盈利,要向用户收费。那时候可没有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