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款含博士量很高的安全气囊控制器

楼主:
拆一个德国生产的一个古董级的安全气囊控制器,标签上的03-08-14可能是生产日期,03年8月14日生产?

控制器有3个安装孔,用来和车身固定,还有4个用来固定盖板的螺丝,盖板冲压了一些条形图案,可能是用来增加盖板强度的。

控制器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可拆卸线束,线束上有一个白色的连接器拆/装装置,将其拨动到左侧后黄色的连接器就会脱离控制器,方便取下线速,拨动到右侧就会压实锁紧。

白色的拆/装装置在锁紧后会被黄色的凸起卡住,这样可以避免震动导致白色装置转动到它不该去的位置。

这款控制器的含线量也非常高,有很多组俩俩绞在一起的线对,只有很少几条线是孤单的单线狗。我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安全气囊控制器用来检测传感器信号,通过采集到的数据决定是否给气囊的“雷管”通电,引爆后气体发生器会使气囊膨胀,撞击完成后还需要对气囊放气。

拆下四颗螺丝后就能轻松取下盖板。

盖板和壳体间没有做防水处理,不过PCB涂抹了大量的三防漆,所以PCB是防水的。

取下盖板后就能轻松取下主板,主板上大量的PLCC封装的芯片暴露了这款控制器的年龄,这种芯片十有八九是找不到资料了。

不过还好,这块壳体是铸铝的,有点重量,能值点钱。

连接器排针的接触部分也做了镀金处理。

另一侧的连接器套了着那个白色的拆装装置,底部有2个像齿一样的突起,能把自己顶起,也能把自己压下。通过它可以轻松取下线束。要知道这种多针脚的线对板连接器拆卸是非常麻烦的,劲小了拔不下,劲大了突然脱落不是掰弯插针就是撞青手背,还有可能自己给自己下巴来一电炮。

主板上有两颗大大的电容,整体看起来像一个小功放一样,猜测这对电容是为了在撞击时主电源断电后给自己续命的,让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起爆气囊里的“雷管”。

这两颗电容都是25V 3900uF,不没看出是什么品牌的,电解电容这么多年了还没鼓包质量肯定咣咣滴。

主板背面有3颗印有博世LOGO的丝印是30420芯片,没找到资料,看布线应该是线路驱动或电平转换类的接口芯片。三颗芯片左下角整齐的残留着三防漆小波浪,我比较好奇,从哪个方向刷才会让三防漆小波浪都集中在左下角呢?

正面的芯片上也个保个人手一个三防漆小波浪,尤其摩托罗拉上的小波浪,看起来就像露出半边脸一样带劲。

这些芯片里只有摩托罗拉的芯片看着很薄管脚很细、很密很时髦。

正面也有2颗博世LOGO的丝印是30420芯片。

右边这颗芯片上的博世LOGO看着像一个配了两个轮子的车轴,不知道博世在创立之初是不是这么考虑的。不过如果博世是健身品牌,我可能还会觉得它像一个哑铃。

取下线束连接器侧边上的白色塑料就能轻松取下连接器外壳。

没有连接器外壳罩着的端子看起来就像KF2510-2.54端子一样普通。

取下一对冷压端子,看起来和杜邦端子很像,不过杜邦端子全是铜的,这个端子里边是铜的外边又套了一个应该是不透钢一样的金属片。

主板上有一块标识区域,有序号和博世的LOGO,20-03应该是日期代码,03年第20周,与标签上的03年8月14日接近,且早于模块的生产日期。

主板上的布局布线看起来很舒服,绿油下边铜皮的黄色,透露出一种复古的风格。

摩托罗拉芯片旁边的晶振暴露了它在这块主板上的领导地位。晶振上的丝印看起来像是4000HZ。

一颗德国ELMOS品牌的10020B芯片,据说是I-BUS驱动器,只是听说,找不到任何官方资料。

这颗EPCOS(TDK)的47uF钽电容看着非常漂亮。

这颗打了X的博世芯片难道是报废了?仔细看是X62,或许是X62号检验员的QC PASSED标志?

主板上用了一些MELF封装的电容,看着很精密,不过有的焊盘上的锡好像不是很饱满。

芯片底部残落的大量三防漆让芯片看起来像被油煎过一样有食欲,虽然20多年过去了,三防漆的味道还是没有完全散去。

主板上的连接器是使用波峰焊焊接的,听说这种高振动的场合用锡焊接的连接器容易脱落,相比之前Press-fit会更可靠。不过这个连接器在可靠性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左边有两个黑色的塑料柱和两个白色的塑料柱。中间是三排引出的排针,右边还有一排用来接地和固定的排针。

白色的塑料柱里边有一个长方形的装置,它应该是在塑料装配好后压下用来卡位塑料住和PCB的,原理有点和膨胀螺丝类似。

排线上的铜用料十足,冷压端子里的镀金也很黄。

外边的白色金属片的弹性更好,用来卡接在黄色塑料的孔里。

主板上的排针看起来也很结实,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起来和新的一样。

这个安全气囊控制器做工看起来非常棒,也能看出来装这个控制器的汽车保养的应该也比较好,不管是控制器内外部,还是线束看起来都挺新的。

最后再补一个晶振的图片,你猜这颗晶振为什么有6个管脚?

网友:
你猜这颗晶振为什么有6个管脚?------左下那2个脚没有看到PCB线连接,左上那个还分出去2路,难道是有源晶振。。

网友:
好像是宝马车上用的来着

网友:
这个晶振看起来有俩引脚是悬空,俩引脚接地,另一个引脚接哪里去了?

网友:
下图单独从PCB LAYOUT角度,感觉也不是多高大上

网友:
你以为晶振是6脚的吗

可能它只是个三脚的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