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LTspice设置隔离驱动?

楼主:
针对半桥逆变、单相全桥逆变乃至三相全桥逆变,下管可以用电源直接驱动,但是上管是怎么设置驱动的?

在实际中一般是使用自举和隔离变压器驱动的,在这个软件里怎么设置这种驱动呢,有什么实用的芯片模型供使用?

网友:
仿真软件是没有隔离地的   不管是光电隔离还是电磁隔离   在仿真软件中实际上都是共地的

网友A:
半桥逆变、单相全桥逆变,自举和隔离变压器驱动不是仿真软件能解决的。

这些东西在LTspice里仿真比较困难

即便是LTspice玩很老练也不一定可以,模型库都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桥逆变、单相全桥逆变,自举和隔离变压器驱动不是仿真软件能解决的。 这些东西在LTspice里仿真比较困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