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ACPL-C790-500E如何使用

楼主:
这个线性光耦用在逆变器输出侧交流电流的检测隔离,原边使用电源供电VDD和GND,但是交流信号在电阻上降落的信号是正负双极性的,而这个线性光耦的两个正负输入端能否输入超出电源电压的信号?

假设电源电压是15V和gnd,待检测电流在电阻上降落的电压假设是±100mV,针对的是同一个地,这种超过供电电源电压的使用这个芯片上能否使用?

网友:
ACPL-C790-500E称作隔离放大器更为合适,你的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单端输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PL-C790-500E称作隔离放大器更为合适,你的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单端输入电流检测电路:   ...

这个图是这款芯片使用手册里的应用图,我不明白的地方是,芯片输入侧有四个引脚,电源正负和输入信号正负,而且电源负极和信号输入负极是连在一起的,同时又接到采样电阻Rsense的右侧,但是这个采样电阻流过的电流是交流,有方向,如果是从左往右,负极是最低电位没有问题,如果电流从左往右流,负极电位比采样电阻左侧电位高,这样输入信号不是超出了供电电源的电压范围了吗?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郭天祥老师的线性光耦放大的讲解视频,他这个输入信号V是上正下负,如果是上负下正怎么能双向放大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这款芯片使用手册里的应用图,我不明白的地方是,芯片输入侧有四个引脚,电源正负和输入信号正负 ...

ACPL-C790-500E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集成隔离放大器,内部信号链采用光电耦合实现电气隔离,但不能等同于简单的线性光耦+运放实现的隔离放大器,规格书中上图的单端输入电路是能够接受双极性输入信号的,至于具体的电路实现可以查找资料去了解。有些其他集成器件也能够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接受双极性输入信号,比如一些适用于交流信号采集的模数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PL-C790-500E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集成隔离放大器,内部信号链采用光电耦合实现电气隔离,但不能等同于 ...

如果某些集成器件能够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实现双极性输入,而且又举例了AD转换器,那么按照我见到的一些DSP的AD端口电路,前级一般有一个偏置电路,将双极性信号转变为单极性信号。

网友:
之后又查找了一款隔离芯片,应用在电机调速器上的电流检测;

AD210和AD620仪器应用在电机控制中的电流检测电路,这个电路中输入输出电源三者均采用隔离办法;

单电源供电经振荡电路分别提供给输入输出侧的运放电源,电流在低值电阻上产生电压降,经输入侧的仪表放大器AD620送往后级电路经调制,再在输出级经解调滤波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