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1应用电路

楼主:
请问在XTR111应用电路中使用BC856代替2N2907,用NDT2955代替2N6804这个方案时电流无输出,请问是这两者不可替代吗?

替换之前的输出正常?如果只是同规格的BJT和MOSFET替换不应该出现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15

网友:
保证参数大致一致,封装相同,一般代换没问题

网友:
替换之前的输出正常?如果只是同规格的BJT和MOSFET替换不应该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