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特斯拉MODEL 3控制板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
介绍MODEL 3的BMS控制器,这次是总结继电器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请大家不厌其烦地再看下,哈哈。

整个驱动电路的拓扑结构如下图:继电器供电从P1输入,继电器驱动信号与电源从P2输出,一共输出四路低边驱动信号到外面;注意这里存在两路高边开关,这个有点特殊,后面再讲。

MODEL 3控制器的继电器驱动输出信号都集中在P2连接器上面,如下图:这个连接器为44PIN,来自于厂家JST,型号为S44B-RAD1AK;可以看到在B面连接器附近有很多二极管,这个是用来做端口防护的。

P2连接器的继电器相关引脚定义如下,上面一共有4路继电器驱动:主继电器与快充继电器,注意上面没有预充继电器的驱动哦,因为它的预充功能使用DC\DC实现。

而继电器驱动电路的供电来自于P1连接器,如下图所示:这条供电线在T面经过端口防护之后,打孔走到了B面,然后通过宽的铜皮一直走到继电器驱动电路那里。

整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关键模块如下图所示:①为供电防反电路,②为快充继电器电源开关,③为主继电器电源开关,④为快充继电器驱动电路,⑤为主继电器驱动电路;在②和③中,除了PMOS开关外,还存在电流检测电路,目的是用于限流。

再看一下电路的关键器件,如下图:

  • ①、防反PMOS管:Infineon-IPD50P04P44L-11

  • ②、PMOS电源开关:Infineon-IPD50P04P44L-11

  • ③、电流检测电阻:0.02Ω

  • ④、滤波电感:100uH

  • ⑤、滤波电感:220uH

  • ⑥、储能电容:680uF/35V

  • ⑦、双通道PMOS高边开关:VISHAY-SQJ963EP

  • ⑧、四路低边驱动开关:NEXPERIA-BUK9Y107-80E

两路主继电器的低边驱动电路
电路示意图如下,关键点是使用单个二极管作为线圈续流电路,同时在驱动输出端口加了TVS做防护,而且电源输出端口也加了TVS防护。

两路快充继电器低边驱动电路
快充驱动电路与前面有所变化,其中一路如下图所示:继电器驱动防护电路使用了二极管+TVS管的组合形式,而且TVS管还并联了一个电阻,前面有篇文章介绍过,这个TVS管可以加速电感放电,这个电阻也可以加速电感放电,二者同时使用可以取长补短,所以此处我认为这个电阻也是用于给电感放电用的。同时又发现在电阻的两端放置了一个PMOS高边开关,它可以将TVS+电阻进行短路,但短路的目的难道是降低钳位电压、增加放电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