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晟涡街流量计说明书

楼主:
涡街流量计是一种常用的流量测量仪表,以下是涡街流量计说明书的详细内容:

一、产品概述

涡街流量计通过检测流体在管道中流动时产生的旋涡频率来测量流量。当流体流过柱体时,会在柱体后部两侧交替分离,产生旋涡,这些旋涡的频率与流速成正比。通过检测这些旋涡的频率,可以计算出流体的流量。

二、工作原理

1.旋涡产生:流体流过柱体时,在柱体后部两侧交替分离,产生压力脉动。

2.信号检测:安装在柱体后面的压电检测体感受到涡街的交变力时,产生交变的电荷信号。

3.信号处理:交变的电荷信号经过电荷放大器处理后,以电压频率信号输出(传感器)或进一步变成与流量成线性比例的4~20mA直流标准信号输出(变送器)。

三、主要技术特性

1.精度等级:一般为1.0、1.5、2.5等。

2.重复性误差:≤1/3准确度等级值。

3.压力损失系数:Cd≤2.4。

4.测量范围度:8:1~40:1。

5.公称压力:1.0、1.6、2.5 MPa(2.5 MPa以上订货时注明)。

6.测量介质温度:-40~200℃、280℃、350℃、450℃等。

7.供电电源:12~24VDC、3.6VDC等。

8.输出信号:电压脉冲信号、标准电压信号(05V、15V)、标准电流信号(010mA、420mA)等。

四、安装要求

1.管道要求:涡街流量计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一般直管段要求是前10D(D为仪表公称口径),后5D。如果距离不够,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

2.位置要求:避免安装在管道的下段、弯曲处以及阀门附近,以防止杂质积聚、流场变化和测量误差。同时,安装高度一般要求为离地高度1.5米以上。

3.安装步骤:准备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检查仪表外观和附件是否完好,将涡街流量计安装在平整、光滑的管道上,连接信号线到相应的控制系统或数据采集器上,并进行调试和校准。

五、使用与维护

1.日常使用:尽量避免流量计受到强烈振动和腐蚀性液体的影响。同时,保持流量计内衬的清洁和完好,避免油类物质的接触。

2.定期维护:定期对流量计进行清洗和校准,以确保其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清洗时,注意保护探头和检测孔,避免堵塞和损坏。校准时,使用更高水平的流量标准装置进行校准,并确保校准用的标准设备、校准规程和标准器精度等级满足实际使用的需求。

六、故障排除

在使用过程中,涡街流量计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见故障,如信号波动大、波形不清晰、显示屏幕不清等。对于这些故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排除:

1.检查管道中介质流量是否超出传感器可测范围,如超出需调整流量或更换合适量程的流量计。

2.检查管道振动强度和周围电干扰信号,加强屏蔽和接地处理。

3.检查传感器是否被玷污、受潮或受损,及时清理或更换。

4.检查传感器引线是否接触不良,重新连接或更换引线。

5.更换损坏的传感器或相关部件。

6.检查显示屏连接是否良好,重新连接或更换连接线。

七、安全注意事项

1.在进行故障排除或维护时,请确保切断电源并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2.避免在强电设备、高频设备、强开关电源设备附近安装流量计,以防止电磁干扰。

3.流量计应安装在室内或采取防水措施,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以上是和晟涡街流量计的说明书内容,仅供参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请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和维护,以确保流量计的正常运行和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