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华硕路1900千兆由器拆解

楼主:
外观介绍

今天在表舅这边垃圾桶捡了一个路由器,看着天线都断了,旁边还有一个新的华硕路由器盒子,很大的那种,型号没看清,不过盒子里有各个国家的电源线,应该是主人拿到新的把旧的扔了。电源线给表舅了,这个旧的路由器我拆了。

路由器应该有年限了,后壳塑料都有一些老化状态,可能是靠近窗户,被太阳晒的吧。

先看外观,型号是华硕AC1900,后面标签数据简单看看,电源直流19V1.75A,中国制造,设置有4个按键,abcd,A键可以设置与其他无线设备的WiFi链接,B键是重置按键,C键是WiFi开关,D键是LED的开关。
后面还有图片搭配,简单易懂。

再就是一些各种标准。不知道那个ID是不是2013的生产日期。

再来看顶部,一共三根天线。还不是那种一体式的,是可以旋转拧下来的。后面散热区域,老化更严重。

再看看接口处,左侧有复位按键,开机键,底部电源输入,19v的电源,普通路由器记得9-12V就够了,往右一个2.0接口,一个3.0接口,可以用来链接硬盘,用户端可以直接读取硬盘信息资料,类似NAS。往右一个网线接口,中间的是LED开关,可能开启后,底部ASUS的亚克力会有灯光切换。

右边只有四个接口,用于接用户端。

正面比较简洁,右上角的LOGO,,还有型号1900,支持802.11ac。底部共有10颗指示灯。用来显示当前状态。

拆解外壳

不用螺丝刀,完全不用,直接徒手就可以拆了。慢慢往下掰,可以看到螺丝固定的位置也是老化严重,直接就拿下来。
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大铝合金散热。

侧边的两颗按键,WPS与WiFi开关。

后面几乎全部掰完,整块板子漏出来。还有底座没取下来。

底座也是轻松取下来,果然三颗LED,直接照亮那个透明的ASUS标志。

正面的面板,没有啥东西,只有一个指示灯的透明件。

主板欣赏

再来研究下主板,这是背面,芯片也在背面。各种元件大部分都在背面。

正面元件比较少。虚线圈起来的,应该是个屏蔽罩,里面缺少了一颗芯片,还标注了U11/U12,底部缺少几个电阻。左侧的U8也缺少,是不是还有高配版本的?底部的led指示灯都发黑了。常亮的应该是右边三个,电源2.4/5G跟左数第5颗互联网,正常情况下这几个都是常亮或者闪烁状态。所以其他的使用的少。看着像正常的。散热片的底部,在拆解后没有任何元件,只是辅助背面芯片散热,上方的屏蔽罩由三颗螺丝固定,可减少天线与主板的相互干扰。

先来看看第一颗芯片,U13,品牌是Spansion飞索半导体,该公司在2014年由赛普拉斯CYPRESS收购,而赛普拉斯在2019年被英飞凌Infineon收购,所以现在查看的芯片丝印S34ML01G100TF100,数据会显示英飞凌。

该芯片是一颗嵌入式系统存储器,一颗高可靠性SLC NAND闪存颗粒。

该闪存的引脚图。

这颗U17是一颗1.5A 可调/固定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品牌UTC友顺。

U1丝印IT7663M是一颗高效同步整流降压DC转换器。

U2也是一颗IT7663M。

背面接口,一个HN18101CG网络变压器,USB3.0与USB2.0接口,电源与开关。

中间位置的三颗LED.U3与U4都是IT7663M。U5则是IT7803M,都是高效低压DC转换器。

网口的两颗变压器,1434与1444,旁边一颗U7。

拆下散热片,漏出两块屏蔽罩,并且屏蔽罩上方芯片对应位置有散热片。更加有利于散热。

取下右边的屏蔽罩,里面一共两颗芯片。U9与U10。

U10是一颗三星的K4B2G1646Q,是一颗2Gb DDR3L闪存颗粒。

U9是博通BROADCOM,丝印BCM4708一颗网络加速硬件通信处理器,该设备的中心是一个高性能的1GHz ARM CortexTM -A9双核,具有32kb四路集关联指令缓存,和128个条目的翻译后备缓存区(TLB).增强的CPU内存子系统架构提供了更高的系统性能。该设备采用了40纳米技术。

左边屏蔽罩拆下来,两颗芯片U24与23,两颗都是博通的BCM4360,该芯片是一颗5GwiFi8002.11ac千兆收发器,路由器的整个网络部分就是使用博通的方案,两颗芯片分别管理2.5G与5G的WiFi。

U23,PHY速率性能是三流802.11n设备的3倍以上•双频操作与不建议用于新设计802.11n网络兼容。80 MHz带宽比当前802.11n宽2倍。256-QAM是一种更高的调制方案,可提高数据传输效率•符合802.11ac的发射和接收波束成形,可扩展802.11ac的覆盖范围,不建议用于新型设计设备。低密度奇偶校验(LDPC)码可在一定范围内提高速率•PCI Express 2.0主机接口•增强的蓝牙共存接口支持无缝BT+5G WiFi操作解决方案

射频部分,5023L是一款5GHz功率放大器,为无线局域网应用提供高线性功率。SE5023L为简化设计提供了高度集成,缩短了上市时间,提高了应用板的生产良率。该设备集成了所有匹配元件、温度补偿、负载不敏感的功率检测器,具有15dB的动态范围和3.8GHz的otch滤波器。对于无线局域网应用,该设备满足IEEE802.11ac和802.11n的要求,并在5V下提供约24dBm的802.1lac输出功率或26dBm的802.11n输出功率。

2.5G部分,与5G部分几乎一样,右边部分是供电部分。

最后总结一下

该路由器型号1900Mbps(2.4GHz频段600Mbps,5GHz频段1300Mbps)
处理器,BCM4708,
内存为256M闪存与2GB内存,
网络接口1个千兆wan口,4个LAN千兆口。
天线3根5dBi外置天线。
上市时间为2013年6月4日发布,当时的首发价约200美元,
目前在某宝仍有在售,价格大概不到200,海鲜市场大概在100左右。
Ok本次拆解就到这,如有分析不到位,欢迎各位指点。
因个人原因,拆解后的主板不会再次利用。保留大概几天后直接丢垃圾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张馨匀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有usb不错,可以做简单的NAS.

网友B:
板子送吗?

网友C:
楼上有需要。楼主方便的话就送了。。

网友D: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现在家里用的外形几乎和你拆的这款一模一样,型号是1750,当年还是在线下店里买的,目前还在稳定工作中。

说说优点:稳定、稳定还是稳定,除了人为断电断网,印象里没断过网。

缺点:看你拆解才知道散热片那么大,不过这玩意是真发热啊,不能说烫手,反正接近烫手边缘了。

没想到都是10年前的产品了,趁着双十一,准备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现在家里用的外形几乎和你拆的这款一模一样,型号是1750,当年还是在线下店里买的,目前 ...

只能说时间飞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送吗?

抱歉,送不了,目前楼主在新加坡,业余捡垃圾拆给大家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需要。楼主方便的话就送了。。

如果在国内的话,肯定方便,现在真不方便,行李箱装不了,之前捡了一个海景房的机箱,就占据好多地方了,吹雪690主板都几斤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usb不错,可以做简单的NAS.

是的,还有3.0接口,十年前的产品,现在估计还能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现在家里用的外形几乎和你拆的这款一模一样,型号是1750,当年还是在线下店里买的,目前 ...

功率大,普通路由器12V供电就够了,这玩意19V,电流还那么大,跟我之前玩的某讯K3有的一拼了。

网友E:
感谢大家回复,楼主目前在新加坡,以后简称坡县,在半导体电子厂工作,业余时间跟朋友玩,也会经常去翻垃圾桶,随便捡个垃圾给大家拆看,一般拆完就扔了,基本没啥价值,如果在国内的话,这些拆完可以送了,这边我送不了。后期会分享更多拆解。

网友F:
刚在“路由器评测”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模一样的拆解帖,都是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家回复,楼主目前在新加坡,以后简称坡县,在半导体电子厂工作,业余时间跟朋友玩,也会经常去翻 ...

新加坡也算是好地方了。。恭喜楼主。。新加坡免签195个国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大,普通路由器12V供电就够了,这玩意19V,电流还那么大,跟我之前玩的某讯K3有的一拼了。

吼,某讯K3,我家有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在“路由器评测”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模一样的拆解帖,都是楼主?

确定吗?我刚上网搜了下没看到哎,只有在咱们EE的公众号有给转出来这篇文章,你还能找到你看到的那篇文章吗?把链接发给我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加坡也算是好地方了。。恭喜楼主。。新加坡免签195个国家‌。。

好家伙,后面半句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确定吗?我刚上网搜了下没看到哎,只有在咱们EE的公众号有给转出来这篇文章,你还能找到你看到的那篇文章 ...

哈哈,不可能,我刚拆的,也是只发在这里了。有相同的拆解我信,图片也相同那我不信,因为我不信他们也是纯手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不可能,我刚拆的,也是只发在这里了。有相同的拆解我信,图片也相同那我不信,因为我不信他们也是 ...

我上那个路由器评测也没找到同款文,估计楼上记错了吧。

网友:
有没有netgear的,想看哦。

网友:
19v,1.75A供电,顶一台笔记本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