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 如是观

楼主:
对讯号源而言,

一切负反馈电路的输入埠实际上都是「跟随器」!

网友:
有道理
电压跟随器的负反馈机制是为了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A:
负反馈无论哪种方式,输入级的输入通道的运作行为,其实都相当于跟随器!
这个方块图如果开环,应该断开哪儿,就是Xf,那么,Xf才是电路之末,也是Xs旅程的真正终点,功率流Xo反而不过是「半途离场」罢了,跟Xo不同,Xf是「裸奔」的,所以,它迳往⊕处捅肯定是100%负反馈。

网友:
放大器的输出,通常不需什么后续处理,待机状态的维稳的更简单,电阻反馈,搞定,

稳压器,就较为复杂,这方块图让我觉得,它像稳压器远多于放大器, 如果Xf跟Xo的比例关系铁定,则整个电路的开环增益,亦就是Xf跟Xi的比例关系,就只取决于部件A了,

那么,只要把〖Xi+Xf〗约束起来,这电路的闭环增益就可基本稳定, Xi允许的最大值,就是部件A的输入冲程,只要保证开环Xf一定大于Xs,部件A就必定稳踞线性区,但效益亦仅止于此,想要令闭环增益堅定 (Xf近乎不變),则首先要求Xs本身必须稳如磐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无论哪种方式,输入级的输入通道的运作行为,其实都相当于跟随器! 这个方块图如果开环,应该断开哪 ...

电子电路种类繁多,但不是所有电路都需要讯号源或反馈。

在负反馈系统中,Xs的角色不光是讯号源,它还有另一重身份,基准!!

〖Xo/Xi〗,是功率增益,亦是部件A的固件参数,〖Xf/Xi〗则是信息流的增益,无论开环闭环,这两个增益都不变,

负反馈的原理,其实就是以Xs为「匣子」,把Xf和Xi (按既定比例缩放) 封装进去,所以,负载投切、反馈系数的变更、部件A的温敏性与个体差异,都无法对 闭环Xf 造成多大影响,

请注意,被Xs套牢的是闭环Xf,反馈系数是〖Xf/Xo〗的比例关系,是可调 (甚至可以是不稳定) 的,若反馈系数更改(或波动),Xo会跟着变,因反馈系数不稳定导致的Xo波动,负反馈机制是束手无策的,Xs能做到的是,令Xo对于 来自部件A各种变化 的影响始终不敏感。

网友:
这电路其实有点不对劲,

负反馈是减法,比较器是逻辑输出而不是和差运算,

比较器可以用,但应该置身于板块F才合理,部件⊕则根本无需予以任何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