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同时安装xp和win7的问题

楼主:
我虚拟机同时安装xp和win7,xp可以和电脑互传数据,win7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设置了共享,不管用。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还是设置问题吧,多检查看看,网上教程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设置问题吧,多检查看看,网上教程挺多的。

同时装xp和WIN7的比较少吧,资料并不多

网友C:
win7和PC的网络能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装xp和WIN7的比较少吧,资料并不多

虚拟机装一个系统和两个系统并没有太大区别的,主要就是安装系统,在安装增强包,最后设置网络和共享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和PC的网络能通吗?

能通

网友:
实在不行,搞一个网络传输文件的软件吧。

网友:
搞好了,拖拽不行,复制粘贴可以

网友D:
哦。。。。。两台虚拟机,一个XP一个WIn7,互相共享文件?

怎么搞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两台虚拟机,一个XP一个WIn7,互相共享文件? 怎么搞好的?

不是共享文件,是和电脑互传文件。

装了vmware 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共享文件,是和电脑互传文件。 装了vmware tools

哦。。。。。感谢反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