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106的差分输出问题

楼主:
想将AD9106一个通道的差分输出P和N相对独立的引出来使用,测试中发现当一个通道的P端拉出来接电阻接地时N端才有信号输出,反之不管N端是否接出P端都是正常输出,测试现象很奇怪,差分输出P端N端是与程序设置相关吗,还是测试上出现了问题,求助老哥们

网友:
比如这是一对差分对输出(噪声为没有就近接地测量),情况比较正常

网友:
直流的黄色信号就是其中一个通道单独只引出来了N端就无输出,蓝色信号是另一通道的N端输出,干到2Vpp也是诡异的很

补充内容 (2024-11-25 22:00): 更新:N端的输出2Vpp是因为焊了错误阻值电阻(500欧)9106输出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有个说法是P端+N端有个最大总输出电流的上限,不清楚是否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