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1跟随器问题

楼主:
有个模电硬件问题请教下群里的前辈:电磁线圈产生Vpp=1.6V, 频率1140HZ左右的正弦信号,估计内阻较大,所以使用LM321做硬件跟随器后,才输入AD相关。但是,现在接入LM321跟随器后,发现波形发生畸变,可能时什么原因?原理图和波形图如下:

网友:
你的运放单电源供电,信号出现负值,输入1脚的内部钳位保护二极管起作用保护了。要么把信号抬到全正,要么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U4的2脚接到哪里去了?是接负电源还是接地?如果接地,那么出现负半周变形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运放2脚关键部分的截图没有显示,不重要的部分全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