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途昂x(mqb evo)后装360全景系统花屏,雪花屏

楼主:
10芯积分

车型:大众途昂x (Mqb Evo)平台。

摄像头零件号:5WD980546A,360模块:5WA907556H。

后期加装的360全景系统在夜晚出现花屏,雪花屏情况,在晚上简直无法使用。

在出现问题后已经联系卖家更换新的4个摄像头和模块,也尝试更换模块到以太网网关的线束,问题依旧存在。

现在猜测是“5WD980546A”这个摄像头需要特别的参数编码或固件,已在网络和某鱼找了一圈没有解决方案。

特来请教各位师傅,愿意有偿求助。

网友:
后期加装的360全景系统在夜晚出现花屏,雪花屏情况,在晚上简直无法使用。----------在白天正常吗????

网友A:
先确认下2楼的问题,排除下环境的原因,可能摄像头在光线不足的场景下采集的图像有问题

另外,可以对比下在车上跟不在车上的效果,排除下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众途昂前摄像头校准教程

你好,已经做过基本校准,现在主机屏幕的图像拼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2楼的问题,排除下环境的原因,可能摄像头在光线不足的场景下采集的图像有问题 另外,可以对比 ...

你好,2楼提出的校准已经做过,并且是正常的没有变形的拼接效果。

在车上和车下,车下是指用另外一套设备来显示图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已经做过基本校准,现在主机屏幕的图像拼接没有问题。

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做了很多基本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了很多基本排查

你还没说,后期加装的360全景系统在夜晚出现花屏,雪花屏情况,在晚上简直无法使用。----------在白天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了很多基本排查

光线强弱试验你做了吗???

就是车是启动的状态然后停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车旁边有能调节亮度的灯光,看看车在正常光线下显示的全景正常不,然后逐渐降低光线亮度,看屏幕什么时候出现雪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光线强弱试验你做了吗??? 就是车是启动的状态然后停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车旁边有能调节亮度的灯光, ...

你好,在白天看起来似乎正常一些。画面的边缘有一些波纹(颗粒)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白天看起来似乎正常一些。画面的边缘有一些波纹(颗粒)晃动。

关键点在这里,为什么白天正常,晚上就是彩色雪花????我判断和光线有关,或晚上摄像头红外补光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点在这里,为什么白天正常,晚上就是彩色雪花????我判断和光线有关,或晚上摄像头红外补光有关。 ...

有道理,但是车载摄像头有红外补光功能吗? 如果有那该如何简单的验证

网友C:
但是车载摄像头有红外补光功能吗?-------有的有。。

如果有那该如何简单的验证-------将摄像头的红外发射管用胶布贴住,进行试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车载摄像头有红外补光功能吗?-------有的有。。 如果有那该如何简单的验证-------将摄像头的红外发 ...

摄像头那么小一个,不知道如何遮挡,难道拆开镜头吗

网友C:
中间的是摄像头,摄像头边上的是LED补光或红外LED补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是摄像头,摄像头边上的是LED补光或红外LED补光。。

您发的应该是监控摄像头,我手上的车载摄像头没有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那么小一个,不知道如何遮挡,难道拆开镜头吗

感觉可以试试在黑胶带上开个小圆孔,然后把摄像头贴住

网友:
感光度太差,质量太差。没有夜视功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