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查找flash_open()这个函数的定义时,查到的是 #define flash_open()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在一个函数中有一个函数flash_open(),查找这个函数的定义时,查到的是 #define flash_open() ,如果这个flash_open() 函数是一个系统原生函数的话,那为什么还要 #define flash_open()

void meter_read_data(void)
{
    flash_open();

}

#define flash_open()

网友:
怎么没有人答复呢

网友:
#define flash_open()

后面语句的flash_open()被替换为空字符串。也就是后面看到的所有flash_open()这句话被预处理后相当于删除了。但不用手工去删除它(保留代码 预处理去掉了这样的代码。但编译后没这部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