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18元收的音响,究竟是外贸尾货还是。。。

楼主:
我在闲鱼上花18元收了一个全新音响,看标题是出口某国家的尾货。感觉还挺划算,就下单了一个。

到货之后盒子很大。

仔细看很奇怪啊,这里是不是想写SPEAKER,为啥是SPEALER呢?我英语八级的水平,想破了小脑瓜还是没想明白SPEALER是啥意思。

但是盒子右边又写的是SPEAKERS,这次我懂了。

也别纠结盒子上写的到底是啥了,拿出印象看看,掂量一下重量很轻。看起来两边是两个喇叭。中间是调音量的旋钮。

背面结结实实的整了12颗螺丝,这是真的怕被我拆啊。

插电脑上试试,嗯,可以响。我对音乐无感,所以我估计这玩意音质好坏我也听不出来。但是,当我换成我原先的索爱音响之后,瞬间明白了区别在哪里。同一个音乐,索爱播放出来就是清脆响亮,而这个外贸尾货,感觉就像是一头垂垂老矣的牛,拉了一辆巨重无比的大车往前走。

拆开看看电路,真是巨简单。

喇叭。

驱动板上面的芯片型号是LTK8002D。查了一下,这是一颗4.2W高耐压、无干扰式AB类、音频放大器。

典型电路。

这外贸尾货这个样子,看来老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也不富裕嘛。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A:
看完了拆解图示,啥也没记住,就只记住了优秀的楼主竟然英语都过了八级了,我当年六级考了一次没考过就没敢继续考了,

网友:
学习了。。5V还有AB类的放大器。

矽源特ChipSourceTek-LTK8002D概述:

矽源特ChipSourceTek-LTK8002D是一款3W、单声道AB类音频功率放大芯片。工作电压2V-5V,以BTL桥连接的方式,在5V电源电压下,可以给4Ω负载提供THD小于10% 、平均为3.0W的输出功率。在关闭模式下,电流典型值小于0.5uA 。

矽源特ChipSourceTek-LTK8002D是为提供大功率、高保真音频输出而专门设计的,它仅仅需要少量的外围元器件,并且能工作在低电压条件下 (2V-5V)。矽源特ChipSourceTek-LTK8002D不需要耦合电容,自举电容或者缓冲网络,所以非常适用于小音量的低功耗系统。

矽源特ChipSourceTek-LTK8002D提供SOP-8无铅封装。

网友:
【这里是不是想写SPEAKER,为啥是SPEALER呢?】

这和直流输入3W,音频输出功率6W一样,专门哄外行的。

网友B:
看下键盘上KL的位置

网友:
【但是,当我换成我原先的索爱音响之后,瞬间明白了区别在哪里。同一个音乐,索爱播放出来就是清脆响亮,而这个外贸尾货,感觉就像是一头垂垂老矣的牛】

对比对比,高下立判。

网友C:
其实两种区别都不大,音质和喇叭关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拆解图示,啥也没记住,就只记住了优秀的楼主竟然英语都过了八级了,我当年六级考了一次没考过就没敢 ...

可不是我可不是我,我这是转的人家的,只能说作者太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两种区别都不大,音质和喇叭关系更大。

音质跟什么关系比较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键盘上KL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键盘上KL的位置

键盘磨损最厉害的是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拆解图示,啥也没记住,就只记住了优秀的楼主竟然英语都过了八级了,我当年六级考了一次没考过就没敢 ...

啊?????????专8可是大神一样的存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质跟什么关系比较大呢?

喇叭失真小,还原度高,音质就更好。另外功放也重要

网友:
这类东西说是“外贸尾货”还真很可能,主要销售地是南亚、非洲那边,对于月收入合人民币只有数百甚至数十的人群来说,这类廉价货还是很有市场的,国内销量反而不多。

网友:
这种都是往非洲卖的,赚钱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