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爱音响拆解,这下打脸了!

楼主:
昨天拆了个“外贸尾货”音响(文章链接:闲鱼上18元收的音响,究竟是外贸尾货还是。。。)。我还和我自己的索爱音响对比了一下播放左手指月的效果,发现音质差异蛮大。心想毕竟是八十多的音响,岂是18块钱的音响能比的。
今天突然一时手痒,干脆把这个也拆解了,看看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拆解前先看看参数,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玩意是一个五棱柱结构,没看到外壳上有螺丝。
很多音响是把螺丝藏在网罩下面的,这个也不例外。
拆掉螺丝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输了,输得很彻底。18块钱买个这么个货那叫听个响,80块钱买这么个货,那纯纯大怨种啊!
不太甘心,总得找点不同点啊。这个喇叭上面印字了。4Ω5W,这肯定比那个“外贸尾货”的喇叭好。还有呢,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
电路板是单面板。
把单眼皮的小眼睛睁得老大,看了好久才看清,这个芯片的型号是MIX3022。且待我去查一下。
嗯,没错了,这个音频功放看起来比“外贸尾货”的音频功放信号好点,至少这个是D类。MIX3022是一个3Wx2的立体声D类音频功放芯片。在4Ω的负载上可以输出3W的功率。
好了,总算扳回两城,这个80元的音响,喇叭和音频功放芯片都稍微比“外贸尾货好一点”。所以多花的64元是值得的,而且64这个数字吉利啊,毕竟是2的6次方,66大顺嘛。

不过我现在就想让大家给我推荐一个质量好点的音响,记住,钱不是问题!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A:
索爱可不是什么大品牌,,索尼还行,,听音质我喜欢无源HIFI2.0音箱。。

网友B:
【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胡乱标的,专门哄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爱可不是什么大品牌,,索尼还行,,听音质我喜欢无源HIFI2.0音箱。。

索爱蹭热度的牌子吧

网友:
拆解前先看看参数,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是有可能的,输入功率指的是USB电源输入的功率5V,0.6A,输出功率是指设备的瞬态最大功率,,因为电路中电源的电容的作用,在瞬态喇叭有可能超过3W,到达6W,所以它标产品功率是6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做 ...

拆解前先看看参数,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是有可能的,输入功率指的是USB电源输入的功率5V,0.6A,输出功率是指设备的瞬态最大功率,,因为电路中电源的电容的作用,在瞬态喇叭有可能超过3W,到达6W,所以它标产品功率是6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前先看看参数,型号是SA-A2,电流600mA,输入电压是5V,产品功率6W。输入功率是3W,产品功率是6W,我 ...

是啊。

喇叭为4欧,电源电压5V,理论上瞬时功率可达6.25W,两个喇叭就是12.5W。

可是,标注功率有标瞬时功率的么?要标注瞬时功率,为何不标12.5W?那不是更好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