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电路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上半部分是是一路开关信号的调理电路,输入SW_IN是数字量输入,低电平有效,VCC是12伏特
调理出来的信号SW_OUT,直接送至MCU(下半部分图),MCU是CYT2B7系列的
问题是:
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调理电路的输出为:VCC×(R3/(R1+R2+R3))=6.9伏特
而MCU的供电电压才3.3伏特,这样信号能输入到MCU中去吗?

网友:
个人理解,那个电源有问题,已经快到芯片端了,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么高的电压,而且没有钳位电路;

否则就是那几个电阻匹配错误,10k,100k,150k,这个10k的电阻基本没用。

网友:
你自己测试下,看看TP2位置的电压是多少?绝对不会是6.9V,一般IC引脚内部有钳位保护。即使没有,有百K级别的限流电阻,也不会干翻MCU。

网友A:
“ 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调理电路的输出为:VCC×(R3/(R1+R2+R3))=6.9伏特 ”

这个计算没有考虑到SW_IN的电压,SW_IN的高电平的多少?

网友A:
假设SW_IN的电压为5V,实际输出电压VOUT(SW_OUT)参考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SW_IN的电压为5V,实际输出电压VOUT(SW_OUT)参考下图

电压值可以利用戴维南等效电路,或者节点电压法KVL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调理电路的输出为:VCC×(R3/(R1+R2+R3))=6.9伏特 ” 这个计 ...

貌似SW_IN是一个开关接点,并非楼主所说的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