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5091把1.2V电池升压之后给单片机可以正常供电,接上HC-05之后,点不亮,电压下降

楼主:
ADP5091把1.2V电池升压之后给单片机可以正常供电,接上HC-05之后,点不亮,电压下降

网友A:
ADP5091主要用于直流输入从80m伏到3.3伏,你要是用于1.2V的升压都白瞎这芯片了。。你的方案就0.9v以上的升压芯片就好。。另挖哪款锂电池是1.2V,还有你说接上HC-05之后,点不亮,电压下降,是电池电压下降还是输出电压下降,输出电压是多少,你的电池的规格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5091主要用于直流输入从80m伏到3.3伏,你要是用于1.2V的升压都白瞎这芯片了。。你的方案就0.9v以上的升 ...

现在主要是用1.2V的电池测试用,后续会用上自己压的电池,自己压的电池电压可能小一点,是输出电压下降,我试过输出端直接接单片机,HC-05用其他的供电,单片机供电不稳定,可以传输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5091主要用于直流输入从80m伏到3.3伏,你要是用于1.2V的升压都白瞎这芯片了。。你的方案就0.9v以上的升 ...

输出电压下降到2.5V作用

网友:
输出电压下降到2.5V作用--------你问题描述还是不准确,,正常输出是多少伏你没有说,正常输出是5V,还是3.3V,还是2.6V ???

电池电压你说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你没有说,系统功耗你没有说,。。。

根据已有的有可能是电池放电电流小,或ADP5091升压功率低等问题。。

网友B:
这个ADP5091

1.5V至3.6V提供150mA稳定输出

给HC-05供电应该是足够的

电压下降?下降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下降到2.5V作用--------你问题描述还是不准确,,正常输出是多少伏你没有说,正常输出是5V,还是3. ...

不好意思

不接负载:
        REG-out电压3.31V
         干电池电压1.2V
接单片机不接HC-05:
                REG-out电压3.31V
全接上:
REG-out电压从2.9V左右缓慢下降,并且点不亮HC-05 单片机也不工作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升压功率低,可以把HC-05替换掉或者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DP5091 1.5V至3.6V提供150mA稳定输出 给HC-05供电应该是足够的 电压下降?下降多少   ...

不接负载:
        REG-out电压3.31V
         干电池电压1.2V
接单片机不接HC-05:
                REG-out电压3.31V
全接上:
REG-out电压从2.9V左右缓慢下降,并且点不亮HC-05 单片机也不工作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和放电电流你还是没说啊,,

另外HC-05蓝牙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6V至6V,你输出3.3V蓝牙模块也不能工作啊。。

HC-05蓝牙模块的电压和电流参数如下

  1. 输入电压 :
  • HC-05蓝牙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为3.6V至6V,禁止超过7V
  1. 工作电流 3
  • 未配对时 :电流约为30mA3。这是因为模块上的LED灯在闪烁,导致电流处于变化状态4

  • 配对成功后 :电流大约为10mA2

  • 配对中 :电流在30到40mA之间3

  • 配对完毕未通信 :电流在2到8mA之间3

  • 通信中 :电流为8mA。

这些参数确保了HC-05蓝牙模块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稳定性和能效。在使用时,应注意供电电压的范围,并遵循这些电流参数,以避免模块过热或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不接负载:         REG-out电压3.31V         & ...

干电池电压1.2V?镍氢电池还是镍镉电池?如果是普通的锰锌电池的话,电压下降到1.2V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和放电电流你还是没说啊,, 另外HC-05蓝牙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6V至6V,你输出3.3V蓝牙模块也 ...

网友C:
您好!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打版出来焊上出没有用,芯片是ADP509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打版出来焊上出没有用,芯片是ADP5091

你现在的技术水平很难做这个项目,最起码的问 问题都说不清楚。

网友B:
HC-05模块推荐使用稳定的3.3V直流电源,不难找到供电方式

 为什么选型这个有点贵的ADP50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05模块推荐使用稳定的3.3V直流电源,不难找到供电方式  为什么选型这个有点贵的ADP5091 &nb ...

实验室现成的有这个就用这个了,也有一个评估版,可以完成升压功能,但是给蓝牙模块供不上点

不接负载:
        REG-out电压3.31V
         干电池电压1.2V
接单片机不接HC-05:
                REG-out电压3.31V
全接上:
REG-out电压从2.9V左右缓慢下降,并且点不亮HC-05 单片机也不工作

自己打的PCB板子上面原理图焊接出来也没有,没找出来问题!麻烦您帮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技术水平很难做这个项目,最起码的问 问题都说不清楚。

老师给的让做做试试,我就学习,不懂就问一下,谢谢解答!我还要提供哪些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给的让做做试试,我就学习,不懂就问一下,谢谢解答!我还要提供哪些数据

你楼主位的描述:

ADP5091把1.2V电池升压之后给单片机可以正常供电,接上HC-05之后,点不亮,电压下降

这里的问题是,

1,ADP5091是芯片的名字,--------是你自己画的电路做的板子吗?

2,把1.2V电池升压之后给单片机可以正常供电,------什么单片机,输出多少电压,电流多少??

3,接上HC-05之后,------ HC-05是什么东西你没说清

4,点不亮,电压下降-------什么点不亮,是LED不亮还是什么?? 电压下降? 什么电压下降?是电池的,还是ADP5091输出端的。

你看看你说清楚了多少问题。。没有一个说在重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