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的漫步者音响拆解

楼主:
前段时间拆解了自己买的“索爱”音响:索爱音响拆解,这下打脸了!评论区有老铁建议买漫步者音响,今天它来了。
这就是今天要写的主角。
侧面是电源线和音频输入线,还有一个孔是用来连接2个高音辅助音响的。
型号是漫步者R101V,从这两张贴纸来看,和全新的一样,我恍惚以为是近两年的产品。
重低音喇叭安装在音响底部。
看到底部的合格证贴纸上的年份,竟然是2010年7月31日检验通过的产品。距离现在已经14年了。
插上辅助音响,感受了一下,低音效果还不错。但是我上网搜了一下,这个玩意卖二手也就几十块,还有一些帖子下面说音响这种产品,一万以下听个响。我的耳朵也分辨不出牛逼的印象,听个响也不错。
把电路板拆解出来看看。这个板子是功放板,上面有两个功放芯片,加了散热片,这个散热片是用铁皮凹成散热片的形状,然后插入板子并在背面焊接,这样芯片顶部和散热片接触进行散热。
电路板背面的走线。
机箱内部安装了一个变压器。
从底部把喇叭拆下来。
这个6Ω的喇叭也是2010年产的。
拆下来之后,可以看到外壳是密度板材质。一对比才发现外壳漆皮经过十几年的风霜雪雨,已经老化得比较厉害了。

我一直有想做木匠的想法,因为木匠可以玩各种各样的工具,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变成实物。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场地,如果有的话,自己做个实木外壳的音响,应该会很帅气。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A:
这单面板,大黄胶,三合板,。。。。。

网友:
这两天都是拆的中低端音箱,下一个是不是拆高端音箱了,比较一下有哪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单面板,大黄胶,三合板,。。。。。

【单面板,大黄胶,三合板,。。。。】

完全同意。

再加上那个扬声器,铁氧体磁铁,箱子里面那个小变压器。

网友B:
那些动辄几万的音响和普通音响的差别是什么呢?内部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动辄几万的音响和普通音响的差别是什么呢?内部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那是你不知道差别是什么,实际上差别相当大。

举个例子:高端音响绝对不会用这种胶合板做箱体,也不会箱体内部是光木板,更不会使用自攻螺丝固定扬声器。

网友:
其实感觉音箱最主要的是空间结构设计,要不就会大打折扣

网友C:
多少年前玩音响的那帮人那装备,玩镜头的都赶不上。不少音响杂志上打的电子器件广告把电阻电容吹的神乎其神,没有镀金脚简直就是圈中的垃圾。一直到持续很多年,我也没听出来大几十万的音响到底有多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少年前玩音响的那帮人那装备,玩镜头的都赶不上。不少音响杂志上打的电子器件广告把电阻电容吹的神乎其神 ...

【一直到持续很多年,我也没听出来大几十万的音响到底有多牛逼】

技术上,应该在同样的条件下(例如同一音源,同一听音室,同一时间……),二者进行比较,才能够区分优劣。如果比较过楼主的音响和几十万的音响,你就会发现:贵的音响确实声音比较好。当然,性价比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到持续很多年,我也没听出来大几十万的音响到底有多牛逼】 技术上,应该在同样的条件下(例如同 ...

差距肯定有的,只是贵的离谱,没记错的话当时看一个广告,大概是电容的吧,个头蛮大,90年代标价1000多,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