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量工程运行不对

楼主:
代码:

#ifndef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endif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semphr.h"
#include "task.h"
#include "LEDBlinkV1.h"

#include "cfg.h"
#include "macromcu.h"

#define LONG_TIME 0xffff

xSemaphoreHandle xSemaphore;

void vTask1( void * pvParameters )
{
	const portTickType xDelay = 500 / portTICK_RATE_MS;

	// 创建信号
	vSemaphoreCreateBinary( xSemaphore );

	for( ;; )
	{
		//vTaskDelay( xDelay )
		_delay_ms(500);
		PININV(LED1);

		//BUTTON按下时,发出信号
		if(( xSemaphore != NULL ) && (PININ(BUTTON) == 0))
		{
			PININV(LED3);
			xSemaphoreGive( xSemaphore );
		}
	}
}

void vTask2( void * pvParameters )
{

	for( ;; )
	{
		//收到信号后LED2闪
		if( xSemaphoreTake( xSemaphore, LONG_TIME ) == pdTRUE )
		{
			PININV(LED2);
			PININV(LED4);
		}
		taskYIELD();
	}
}

int main()
{
	PINDIR(LED1, PIN_OUTPUT);
	PINDIR(LED2, PIN_OUTPUT);
	PINDIR(LED3, PIN_OUTPUT);
	PINDIR(LED4, PIN_OUTPUT);
	PINSET(LED2);
	PINDIR(BUTTON, PIN_INPUT);
	PINSET(BUTTON);

	xTaskCreate( vTask1, "TASK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1, NULL );
	xTaskCreate( vTask2, "TASK2",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1,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return 0;
}

用proteus仿真,收不到消息。请问高手,哪里有错误?谢谢!

确认一下按键按下是否触发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8:52

网友A:
确认一下按键按下是否触发了。

触发了,就是收不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按键按下是否触发了。

触发了,就是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