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疑问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疑问

1.如何设置才没有这根红线出来?

2.离图连接器的字符怎么才能旋转?字符!

网友:
问题中的图片没有上传?红线,字符啥的都看不到。

网友:
2.离图连接器的字符怎么才能旋转?字符!

难道不是按着空格键旋转的么

网友:
 是这个VBUS2 吗

这个是离线连接的符合,系统自带的

网友:
在工具栏中找到“放置”(Place)面板中找

网友:
离图连接的作用是将原理图分解为更小的部分,便于理解和维护。
几个人在不同的图纸上独立工作,然后通过离图连接将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