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 命令tst cmp bne beq 理解

楼主:
 tst cmp是两个比较指令,结果会更新到cpsr 寄存器里

tst 是一个位与指令

cmp是一个减法指令

计算结果,会改变 cpsr寄存器的 nzcv 状态位上。

bne 获取cpsr寄存器 z位,决定是否跳转指令后的地址。

个人理解上,可以这么理解:

 1,r0中数据与02 与计算,状态结果保存到cpsr

 2, 计算结果与0 比较,若不相等,则跳转bne后的地址执行,否则继续执行

如下:

TST r0,#02

BNE sleep

LDR  r1,#0

网友A:
这是什么CPU的指令?arm,x86,mi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CPU的指令?arm,x86,mips的?

arm,我少写了个重要得信息

网友:
arm也用汇编?没啥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