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DAC如何扩流

楼主:
下面图片是赛普拉斯MCU内部的一个电流型DAC模块,但是其最大输出能力只有2.04mA。我现在想用这个电流型DAC进行扩流,使其输出能力达到100mA左右,有哪些办法扩流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考虑使用电流放大器。

此图copy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2页。

网友:
多数运放不能输出100mA这么大的电流,考虑使用一支三极管与运放级联以输出大电流。

网友:
注意2楼图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反相。如果需要同相电流,考虑使用两级电流放大器,然后级联三极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