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7000系列的测量使用方法

楼主:
PT-7000系列测量DC或AC电流时,被测量对象无需打开电路,可以匹配万用表、示波器

使用,是非常专业的交直流电流探头!

PT-740电流探头能测量直流电流(DC)300A和交流电流(AC)210Arms(峰值300A);

PT740-1A电流探头能测量直流电流(DC)400A和交流电流(AC)280Arms(峰值400A);

PT740-2A电流探头能测量直流电流(DC)600A和交流电流(AC)400Arms(峰值600A);

PT740-3A电流探头能测量直流电流(DC)1400A和交流电流(AC)980Arms(峰值1400A)。

PT-7000系列有两个档位,变比10mV/A和变比1mV/A。设有归零按钮,具有自动关机功

能(PT740-3A除外)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归零调整

确保钳口闭合,不附任何导体。连接电流探头到你要测量的器件。按下按钮④,使之归零。

红灯⑤亮大约3秒钟,表明该仪器已归零。如果无法归零,这种指示灯保持亮起,表示仪器有故障。

超负荷指示

当被测物的电流超过电流探头测量范围时,红灯亮起。PT-740在10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

30A,在1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300A。PT740-1A在10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40A,在1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400A。PT740-2A在10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60A,在1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600A。PT740-3A在10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A,在1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0A。

自动关机设置(适配器版与PT740-3A除外)

PT-7000系列设有自动关机的功能,电流探头启动10分钟后无操作则会自动关机。在电

流探头自动关机后,控制开关按钮必须先设置为OFF位置,然后才再次启动。

取消自动关机设置:每次测试前都需手动设置,探头处于关机状态,长按归零按钮探头开

关往上推至1mV/A位置,绿灯亮后松手,自动关机功能取消。

导体位置测量误差,为了减少误差,请尽量将导体放入居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