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EB-6001DPX测评】第4篇 DAC简单比较测试

楼主:
一简介

二比较

结构体

ET的

还是比较相似,但是有一些区别

原理还是比较类似

粗略看了下有一些区别,可能不止这么多,学习精力有限,大概看了下

(1) 参考ref 电压,ST是采用的VREF,ET的是可以选择的

(2) 触发源的话,ET的选择更加丰富,ST的

(3) ET有个触发延时,ST的我好像没见到

软件配置

float volt = 3.3f;

    /* 1. Deinit DAC */

    DAC_DeInit(DAC0);

    DAC_StructInit(&initCfg);

    /* 2. Configure DAC param,  software trigger, use inner LDO as Vref */

    initCfg.triggerSel = DAC_TRIGGER_SW;

    initCfg.triggerDelay = 0xF;

    initCfg.refSel = DAC_REFSEL_INNER_LDO;

    /* 3. Initial and enable DAC0 */

    DAC_Init(DAC0, &initCfg);

    /* 4. Clear DAC transfer status */

DAC_ClearTransferStatus(DAC0);

ET配置函数和ST也差不太多

 DAC_SetValue(DAC0, DAC_Volt2Value(volt));

  ST的配置函数一般是这样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temp);//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网友A:
DAC简单比较测试
高手评测重点交代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简单比较测试 高手评测重点交代很清楚,学习了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