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钳和罗氏线圈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电流钳是福禄克i1000s,罗氏线圈是普源的罗氏线圈,在测量逆变器IGBT短路时刻电流的波形,用电流钳测量峰值最高也只有240-270A,用罗氏线圈测量峰值在440-470A左右,这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短路整个过程时间很短从开始短路到关断波形不超过20us。

网友A:
电流钳通常设计为使用在工频,频率高了误差就很大。罗氏线圈则可以应用于较高频率。你这个频率范围,应该以罗氏线圈为准。

网友:
【电流钳和罗氏线圈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什么?】

电流钳和罗氏线圈的工作原理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罗氏线圈的特点‌:罗氏线圈是空心线圈,不具有饱和特性,可以用来测量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钳通常设计为使用在工频,频率高了误差就很大。罗氏线圈则可以应用于较高频率。你这个频率范围,应该以 ...

我也觉得在测量短路这种很高频率的时候应该使用罗氏线圈,但是没想到差别这么大

网友B:
电流钳一般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钳一般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2%

网友:
电流钳,5赫兹到100K的测量范围。

网友:
电流钳是霍尔器件,测量大电流时需要进行补偿,罗氏线圈是专门用来测试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