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高级技巧: 使用数据库实现元件库的创建和管理

楼主:
AD数据库元件可以用于批量创建封装或原理图符号相同的元器件,数据源用Excel表格就可以实现。比如0402电阻电容,SOP-8的EEPROM, 三极管, MOS管,就特别适合用数据库元件。

  1. 首先准备元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
比如名字叫test.Schlib , test.Pcblib, 里面有3个元件的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

2.新建一个Excel表格,用于映射封装库

新建test.xls,如图所示,表头必须有value、Library Ref、Library Path、Footprint Ref、Footprint Path四项参数,这个是AD软件用来匹配的参数。其他参数可以自定义,新建好之后,数据库元件里面就会全部自带这些参数。

表格可以有多页,每一页表示不同类的器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芯片

填写器件映射关系:

例1: 引用test1和test2器件,在表中指定器件名称,库路径

例2: 用RES器件,创建2个电阻

3.创建数据元件库Dblib文件
新建libraly,选择Database, 创建

在Database Type里面选择xls类型,然后指定xls数据文件

点击connect,读取xls内容,可以看到已经读取到了表格里的属性,然后再lookup里面设置分类属性,比如选择”料号”。 最后保存文件

4.测试数据库是否生效
新建一个工程,在工程里将前面新建的DBlib库包含进来

在原理图界面放置元器件,如果能放出来,则表示Dblib创建成功

网友:
不是吧,这都要审核

网友:
这个样就相当于外部关联了,不用在库文件里面手动选择了

网友A:
这个要是元件中已经关联封装了,通过外部连接的方式,如果不同以哪个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元件中已经关联封装了,通过外部连接的方式,如果不同以哪个为准

应该还是以DBlib的表格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