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逆变器PWM信号放大芯片

楼主:
逆变器的PWM放大芯片,DSP输出信号功率太弱,需要经放大才能直接驱动后级驱动电路的光耦或者放大器,常用的有几款?带低电位封锁的PWM芯片。

网友A:
楼主做的逆变器是什么拓扑方案呢

应该是找PWM驱动芯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逆变器是什么拓扑方案呢 应该是找PWM驱动芯片么

三相桥式逆变电路,要找的这款芯片介于DSP和驱动光耦之间,应该是起到放大信号和故障综合保护的作用,就是有一个故障综合保护使能端子,所有的故障都使能这个引脚,没有任何故障,驱动信号才能传递到下级驱动电路

网友:
SG3525A
TL494
UC3845A
CR6842S

都是经典的PWM控制芯片

IR2104S
IR2101
IR2110

是经典的常用的逆变器全桥、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桥式逆变电路,要找的这款芯片介于DSP和驱动光耦之间,应该是起到放大信号和故障综合保护的作用,就 ...

IR2110就可以,信号放大作用,有足够的电流驱动能力,能够将DSP输出的微弱PWM信号放大到足以驱动光耦或功率MOSFET/IGBT等后级驱动电路的水平。

内置多种故障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欠压保护、过温保护等。

网友A:
单纯的  “要找的这款芯片介于DSP和驱动光耦之间,应该是起到放大信号和故障综合保护的作用”

东芝的 TLP250

把光耦也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  “要找的这款芯片介于DSP和驱动光耦之间,应该是起到放大信号和故障综合保护的作用&rdqu ...

我看了这款芯片TLP250就是一款驱动芯片吧,原边接入驱动信号,中间光耦隔离,后边推挽输出直接驱动开关管,而且TLP250的衍生我在半岛小芯找的其它芯片也仅仅是一路光耦隔离放大1,没有故障保护综合使能引脚。

网友C:
信号放大的芯片很多,要求集合保护功能的芯片有些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放大的芯片很多,要求集合保护功能的芯片有些难找

我说的集成保护功能是指有一个故障保护是使能端子,逆变器不是有多种保护嘛,这些保护构成一个与门,有1个故障就是输出低电平,然后这个低电平给到DSP输出PWM脉冲芯片的EN端,只有这个EN低有效,就不会驱动下级电路,有点像三态门的第三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集成保护功能是指有一个故障保护是使能端子,逆变器不是有多种保护嘛,这些保护构成一个与门,有1 ...

单纯的把输出信号增加驱动电流,用三极管或者用门芯片,或者反相器,不嫌麻烦的也可以用门芯片构成en保护的,最简单的就是找带en使能的电桥驱动芯片了,带en的,也需要外部做保护直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