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电路 二极管电流问题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算D1的功耗,该怎么计算呢?流过该二极管的平均电流是多少呢?

以下是SEPIC控制电路

网友:
【流过该二极管的平均电流是多少呢?】

电容不能通过直流,所以流过D1的平均电流就是负载LOAD上的电流。

网友A:
【我想算D1的功耗,该怎么计算呢?】

很难计算。

D1的功耗绝对不是平均电流乘以二极管压降,因为二极管正向压降是正向电流的函数,即正向压降随正向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且这个函数不是线性函数,而是与线性函数相去甚远。D1的功耗也不是平均电流乘以平均压降再乘以通过D1电流的占空比。更何况D1还有电流从正向突然转入反向时的关断损耗(暂且这么称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算D1的功耗,该怎么计算呢?】 很难计算。 D1的功耗绝对不是平均电流乘以二极管压降,因为二极 ...

我还想问下,电感这种三角波型,电流的有效值跟平均值是啥关系呀,有计算公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问下,电感这种三角波型,电流的有效值跟平均值是啥关系呀,有计算公式不?

【电感这种三角波型,电流的有效值跟平均值是啥关系呀,有计算公式不?】

那当然有。当初我找不到公式,曾经自己推导过,不过现在早已忘光了,只记得有个1/3的系数,至于这个1/3是在分子还是分母却忘了。

网友:
2楼说得对,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就是负载LOAD上的电流,你图上画的电流环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