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驱动变压器

楼主:
想用脉冲变压器给全桥LLC做驱动,mosfet选用的是CI60N120SM,驱动芯片是IXDN609SIA,但是测试的时候随着母线电压上升,驱动板的电流逐渐增加,vgs震荡也增加,请问变压器驱动SIC mosfet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用两个1:2的驱动变压器能够驱动半桥LLC工作,但是使用四个1:2的驱动变压器做全桥LLC,随着母线电压上升就会出现驱动板电流上升的情况,还会烧坏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