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测评+I2S在MDK环境中,调试时找不到寄存器,在读取IS_BIT时卡死

楼主:
【问题】

我在做I2S做播放音乐时,一直卡死,经过调试,发现卡死在stm327rsxx_hal_i2s.c的第1512行,读Tx_request is already enable这里

我想查看一下I2S的寄存器,但是没有看到有这个选项:

  使用STM32CubeIDE运行官方的BSP的音频示例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在MDK折环境下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在MDK中设置断点,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变量和外设状态

网友A:
dd楼主,想要一下你AT32的CAN的代码学习一下,看下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楼主,想要一下你AT32的CAN的代码学习一下,看下私信

已经回复你啦,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STM32CubeIDE运行没问题的话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看看MDK环境和STM32CubeIDE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启动文件,初始化 其他配置,还有两者的库否版本是否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IDE运行没问题的话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看看MDK环境和STM32CubeIDE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

还在一路填坑中,工程太大了,还有用到了rtos,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向spi6写入数据后,他就跳到B那里卡死了,也没有进异常中断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在一路填坑中,工程太大了,还有用到了rtos,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向spi6写入数据后,他就跳到B ...

楼主是用它折腾项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它折腾项目了?

不是呀,要写作业呀,搞了半个月了,还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