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TVS单双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辨,1、看规格书和型号,单向TVS的型号尾缀为“A”,而双向TVS的型号尾缀为“CA”‌。2、通过万用表可以直观地区分单向和双向TVS。将万用表调至测量二极管的档位,如果单向TVS只有一边导通,而双向TVS两边都有电压,则可以判断为双向TVS‌。

网友:
没有内容啊,一般使用的双向的比较多,分装也非常小,这要是单向的就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