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选型指南

楼主:
看不懂TVS的参数,参数太多越看越乱,怎么办?选型TVS管(瞬态电压抑制器)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参数,以确保所选TVS管能够满足电路的保护需求:

1. 反向关断电压(VR或VRWM):

    这是TVS二极管在不导通状态下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

    选型时,应确保VR略高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以防止在正常工作时误触发。

    例如,对于一个工作电压为12V的电路,建议选择VR在13V到15V之间的TVS二极管,如:2TS13CA、2TS14CA、2TS15CA。

2. 击穿电压(VBR):

    击穿电压是指TVS二极管开始导通并起到保护作用时的电压值。

    击穿电压应略高于反向关断电压,并且在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以下。

    例如,对于一个最大工作电压为14V的电路,击穿电压应在15V到17V之间,如2TS14CA、2TS15CA、2TS16CA。

3. 箝位电压(VC):

    箝位电压是指TVS二极管在瞬态事件发生时将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的电压值。

    箝位电压越低,对电路的保护效果越好。

    选型时,应确保箝位电压低于被保护器件的最大耐受电压。

4. 峰值脉冲电流(IPP):

    峰值脉冲电流是TVS二极管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值。

    选择IPP时,应确保其大于可能出现的瞬态电流峰值。

    例如,对于一个可能产生100A脉冲电流的电路,TVS二极管的IPP应不低于100A。

5. 动态电阻(RD):

    动态电阻是指TVS二极管在击穿后导通时的电阻值。

    动态电阻越低,TVS二极管的箝位效果越好。

    因此,选择动态电阻较低的TVS二极管有助于提高电路的保护效果。

6. 封装形式和尺寸: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封装形式和尺寸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在空间受限的便携式设备中,SMD(表面贴装器件)封装的TVS二极管更为合适。

    而在大功率设备中,选择更大封装尺寸的TVS二极管有助于提高散热性能和电流处理能力。

7. 工作温度范围:

    TVS二极管的工作温度范围决定了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用性。

    对于需要在极端温度条件下工作的设备,选择宽温区(如55°C至+150°C)的TVS二极管非常重要。

网友A:
楼主的关于TVS管选型总结非常详细!我补充一小点:

TVS管的结电容一般从几pF到几千pF,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Cd呈下降规律,电容的大小会影响TVS器件的响应时间。在通讯线路上需要考虑TVS管的Cd值,过大的结电容会影响通讯线路的信号质量(增加信号的上升时间,改变线路的特性阻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关于TVS管选型总结非常详细!我补充一小点: TVS管的结电容一般从几pF到几千pF,随着反向电压的增 ...

教学相长,补充的知识点很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