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显示的数值总有误

楼主:
不懂为啥差显示屏显示的数值总有误,采集0.5V,测出来却是0.6多,ADS1015配置的是0x46C3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采集的有误差。

网友B:
确认单片机ADC采样的参考电压,以及程序中ADC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单片机ADC采样的参考电压,以及程序中ADC的计算公式

我用的是ADS1015,因为测0.1V-1V,所以选了满量程范围为1.024的,我的公式是 采样的值* 1.024/ 4096,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采集的有误差。

我用的是ADS1015,因为测0.1V-1V,所以选了满量程范围为1.024的,我的公式是 采样的值* 1.024/ 4096,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ADS1015,因为测0.1V-1V,所以选了满量程范围为1.024的,我的公式是 采样的值* 1.024/ 4096,是 ...

10位的采样精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位的采样精度吗?

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