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的作用,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不就完事了?这样直接并联是不可能有带通带阻选...

楼主:
电容并联的作用,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不就完事了?这样直接并联是不可能有带通带阻选频功能的

标量可以认为是简单的数值,它的运算就是简单的加减,像速度这种有方向的量,只有在一个方向上时,才可以当做标量来处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并联电容可以提供更多的电流路径,减少单个电容的负载,从而降低电容的工作温度,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并联电容可以减少电路中的谐波和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在需要较大的电容量时,1个大电容可能体积较大或成本较高,用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和体积,是个原因

网友A:
电源滤波电路中,多个电容并联可以分散纹波电流,减少单个电容上的电流应力,延长电容寿命。

还有,如楼主所言,也有那么一点带通、带阻作用

网友B:
考虑的因素很多

有可能是没有合适的大电容,就用几个小的并联

另外也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小的比大的实惠

当然也可能是负载的考虑,电源端和负载端都需要大电容,涉及到PDN及PI

PDN及PI  这个是啥意思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电路中,多个电容并联可以分散纹波电流,减少单个电容上的电流应力,延长电容寿命。 还有,如楼 ...

那并联多个不同的电容是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码?比如直接并联就可以滤除多个不同的频段?

网友:
那并联多个不同的电容是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码?比如直接并联就可以滤除多个不同的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并联多个不同的电容是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码?比如直接并联就可以滤除多个不同的频段?

你这里谈的“电容并联的作用“”

是否是和1楼蓝框里的说法一样,蓝框里的是相同的容值。

网友A:
并联不同值的电容确实可以用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

 Xc是容抗,f 是频率,C 是电容值,这个阻抗与频率成反比。

问题来了  并联就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并联最终的等效电路难道不是更大的电容吗?还有选频的功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多电容并联,每个电容都会根据自身的容值对特定的频率范围作出响应。

比如,在电源滤波应用中,小电容如0.1μF或10nF,是用于滤除高频噪声,

而大电容,如100μ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用在平滑低频波动或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联不同值的电容确实可以用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    Xc是容抗,f 是频率,C 是电容 ...

问题来了  并联就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并联最终的等效电路难道不是更大的电容吗?还有选频的功能???

别扯那么多,回到1楼主的问题 楼主在1楼的蓝框里的电容,是多个相同的电容并联 862783   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增加容值 多个电容并联的降低等效串联内阻,还可以降低整体的ESR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的因素很多 有可能是没有合适的大电容,就用几个小的并联 另外也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小的比大的 ...

PDN及PI  这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  并联就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并联最终的等效电路难道不是更大的电容吗?还有选 ...

别扯那么多,回到1楼主的问题

楼主在1楼的蓝框里的电容,是多个相同的电容并联

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增加容值

多个电容并联的降低等效串联内阻,还可以降低整体的ESR,但,容量一样的电容并联,并不是越多越好。

当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时,每个电容都有自己的自谐振频率。在自谐振频率点附近,电容的阻抗会显著降低。

频率响应?那就是并联多个可以起到不同频率滤波的作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D:
电容元件在电路里不只是提供容抗,还有频率响应在里面,所以说一个大电容和多个电容起的作用的等效是指某一个方面而言的。

频率响应?那就是并联多个可以起到不同频率滤波的作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E:
那10个0603的100K电阻并联,和一个10K的0603电阻,效果能一样么?

对于电阻器件来说,它和电容、电感是不一样的,只遵从标量运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元件在电路里不只是提供容抗,还有频率响应在里面,所以说一个大电容和多个电容起的作用的等效是指某一 ...

频率响应?那就是并联多个可以起到不同频率滤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扯那么多,回到1楼主的问题 楼主在1楼的蓝框里的电容,是多个相同的电容并联   并不是 ...

频率响应?那就是并联多个可以起到不同频率滤波的作用?

电容和电感元件因为频率的介入,使得它们的计算遵从矢量运算,参考欧拉公式;根据元件的特性,也经常被用于滤波处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10个0603的100K电阻并联,和一个10K的0603电阻,效果能一样么?

对于电阻器件来说,它和电容、电感是不一样的,只遵从标量运算。

什么叫标量运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响应?那就是并联多个可以起到不同频率滤波的作用?

电容和电感元件因为频率的介入,使得它们的计算遵从矢量运算,参考欧拉公式;根据元件的特性,也经常被用于滤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电阻器件来说,它和电容、电感是不一样的,只遵从标量运算。

什么叫标量运算?

标量可以认为是简单的数值,它的运算就是简单的加减,像速度这种有方向的量,只有在一个方向上时,才可以当做标量来处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标量运算?

标量可以认为是简单的数值,它的运算就是简单的加减,像速度这种有方向的量,只有在一个方向上时,才可以当做标量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