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错被扣钱了

楼主:
画了一个图里面有单片机,单片机用的DCDC忘了没放配置电阻,导致起不来,索性拆了DCDC换了一个LDO正常启动,但是公司要求一版成,领导知道后扣了绩效,合理吗

网友:
绩效就没办法了,公司说了算,要是工资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复杂的电路板,一版成不太可能。不过扣绩效惩罚,这个也没办法。

网友A:
面积不太大的打样板也就几十块钱吧,你就不会自己出钱再打一版,对公司来说就算是一次成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积不太大的打样板也就几十块钱吧,你就不会自己出钱再打一版,对公司来说就算是一次成板了。

没必要啊 因为这版本来就可以用 换个ldo

网友:
从产品量产角度,要求一版定型不合理。一般是第一版实现产品功能,第二版用来做测试,第三版小批量。能满足这三版要求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第二版过不了EMC测试,还得多来几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面积不太大的打样板也就几十块钱吧,你就不会自己出钱再打一版,对公司来说就算是一次成板了。

这不是自己花钱不花钱的问题,那个公司敢要求一版成啊,我们这最资深的也不敢保证

网友C:
仅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领导层肯定不是搞技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仅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领导层肯定不是搞技术的

说是控制成本 其实这一版也能出货 就是多掏一次制版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是控制成本 其实这一版也能出货 就是多掏一次制版费

你们不会是直接生产吧,设计的一般规律还是要遵守的,打样才几个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 因为这版本来就可以用 换个ldo

不是为了不被扣绩效么。花小钱省大钱呀

网友:
公司要求一版成---------哪个公司有这么(哔…………)的要求,现在打板这么便宜,就是几十元的事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自己花钱不花钱的问题,那个公司敢要求一版成啊,我们这最资深的也不敢保证

既然公司有这种规定,你就要有应对措施。打样几十块,扣绩效最少不也得上百了吧。有啥办法?除非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不会是直接生产吧,设计的一般规律还是要遵守的,打样才几个钱啊

样品也需要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公司有这种规定,你就要有应对措施。打样几十块,扣绩效最少不也得上百了吧。有啥办法?除非不干。

扣1k

网友:
如果公司有详细的技术设计标准,而你没有按标准设计,出现了失误,则罚的不冤

网友:
真狠,这每个月绩效不给个几万都对不起这扣的

网友:
建议找下一家   画PCB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   一版成功  除非是非常简单成熟的板子   只要是需要调试的板子  几乎都要改版

网友:
很多不懂技术的会不喜欢现场乱做,怕有意外

网友:
简单电路或成熟电路一版可能成,其他复杂电路要求一版就是不合理,干干就跑呗,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