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锂电池相关电路避免锂电池边充边放?

楼主:
10芯积分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锂电池来为整个系统供电,锂电池通过Buck电路和Boost电路给后续负载供电,同时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和CN3791、DW01来给锂电池充电。

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漏洞,我把CN3791的输出和锂电池以及后续Buck、Boost电路的输入连接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锂电池的边充边放甚至是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直接给DCDC电路供电。原理图如图所示:

第一张图是CN3791和DW01,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的接口都有,第二张图是Buck和Boost电路。原理图文件在附件里面。

我尝试了以下思考,但似乎看起来并不好用:
1、使用二极管隔离负载和电池:在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即CN3791的输入端)和负载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以确保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时,负载优先使用太阳能的电力,而不会引发锂电池放电。但是这个方法会不会导致太阳能电池板无法给锂电池充电呢?

2、有没有一些智能的充放电管理模块?
增加一个智能的充放电管理模块,该模块能够检测太阳能的供电状态,在有太阳能供电时,优先通过太阳能供电给负载,而避免电池放电。只有当太阳能供电不足时,才从电池供电给负载

3、有没有一种电压检测的手段?
当检测到锂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通过EN引脚切断DCDC电路从而阻止锂电池放电,并在此时接通CN3791和锂电池的连接开始充电。但是带来的问题是,谁来给这个检测电路供电呢?

在下硬件小白,实力不足,请求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加个自动切换电路,因该可以吧,有太阳先用太阳能供负载且顺便给电池充电,没有就用电池供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自动切换电路,因该可以吧,有太阳先用太阳能供负载且顺便给电池充电,没有就用电池供负载

友友有推荐的芯片吗?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在网上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
不存在边充边放这种工况,只能是要么充、要么放。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应先通过DCDC电源变换接到锂电池充电电路的输入,锂电池的输出可直接接负载或下级DCDC。

网友:
不会有边冲边放的,这个要看你的你同整体电流需求,你这是唯一供电,充电电流不足的时候电池就相当于切换为放电了,足够的时候就会是充电,只不过充电电流不会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