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0P_RTC->CR0 & 0x7faf ) !=0x4188 与( M0P_RTC->CR0 & 0x4188 ) !=0x4188的区别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if  (   ( M0P_RTC->CR0 & 0x7faf ) !=0x4188  ) 中为什么不写成

if  (   ( M0P_RTC->CR0 & 0x4188 ) !=0x4188  )

网友A:
0x7faf  ==》0111 1111 1010 1111

                      | | | | | | |  |  |     | | | |   要判断的位

0x4188=》  0100 0001 1000 1000

                      |            |  |        |     要判断的位

要判断的位不同 也就是M0P_RTC->CR0  有这些位需要判断

上面要判断的位多些,所有位和上面的结果有关系

后面的少些。 多出来的不要判断的位与结果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7faf  ==》0111 1111 1010 1111            ...

谢谢。请问:他是不是不只要判断数值为1的是否为1,还想判断数值为0的是否当前数值为0呢,要不  4188中的0位,他&1 是什么意图呢?

网友:
&0x01 只判断最低1位 &0x2判断次低位  &0x03判断低2位。。。

网友:
与门可以这样解释,对于关心的指标,你必须达到才能通过,对于不关心的指标,不管你水平如何,都不允许通过。

网友:
0x7faf 可能是某些宏段组合成的,只是显示的时候被直接替换了,表示这个寄存器的某些段位,用宏来做比较具备扩展性。等号右边的 0x4188  也可能是某些位的宏组合。

某个意义上两个表达式没什么实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