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可替代8253可编程计数器的芯片

楼主:
需要带门控信号的,类似8253那种的可编程控制的,还可以读回计数值,可否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
8253芯片,现在也找不到,也买不着,有没类似功能的?难道只能用单片机么?

网友A:
【需要带门控信号的,类似8253那种的可编程控制的,还可以读回计数值,可否帮忙推荐一款】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片廉价8位单片机来实现8253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带门控信号的,类似8253那种的可编程控制的,还可以读回计数值,可否帮忙推荐一款】 最简单的方法 ...

非常感谢,找了一圈实在找不到,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B:
现在已不可能有新产的类似芯片,用MCU实现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不可能有新产的类似芯片,用MCU实现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明白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