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空载,滤波电容会一直充电吗?

楼主:
  这个有点无法理解,如果空载的情况下 几个周期后电容充满电那么当电容充满电时并没有放电回路,当220v电源降到110V的时候 电容的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不会下降,这二极管是不是就烧了。

网友A:
【全桥整流空载,滤波电容会一直充电吗?】

不会。电容充满后即停止充电(电解电容总有一点点漏电,通常很小,可忽略)。

网友:
【当220v电源降到110V的时候 电容的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不会下降,这二极管是不是就烧了。】

因为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交流掉电后电容两端电压下降非常慢。如果人体能够接触到该电容,触及电容两端会发生人身危险。所以,有一部分电气规范要求交流掉电后若干秒内电容必须放电到电压不超过某值。通常小功率设备是用个高值电阻并联于电容来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桥整流空载,滤波电容会一直充电吗?】 不会。电容充满后即停止充电(电解电容总有一点点漏电,通常 ...

那如果输入电压直接下降一半,还是空载的情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就会很大 这样的话不会把二极管烧掉吗。

网友:
【当220v电源降到110V的时候 电容的电压没有放电回路不会下降,这二极管是不是就烧了。】

二极管倒是不会烧,因为掉电时二极管两端反向电压并不会超过正常工作时的反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输入电压直接下降一半,还是空载的情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就会很大 这 ...

现在非常多的整流桥用的是1N4007二极管,反向耐压1000V,能抗的住。。所以不会烧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输入电压直接下降一半,还是空载的情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就会很大 这 ...

【那如果输入电压直接下降一半,还是空载的情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就会很大】

输入电压下降一半,二极管上反向电压也不会【很大】,不会超过正常工作时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任何情况,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不会超过电容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输入电压直接下降一半,还是空载的情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就会很大 ...

分析很正确,输入电压下降,二极管反向电压不会超过电容的电压。空载时,电容电压就是输入交流电压最大时的峰值电压。

网友C:
电容两端电压最高只会等于整流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容两端电压最高只会等于整流电压。

补充下,这里不考虑后端负载引起的尖峰电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这里不考虑后端负载引起的尖峰电压等。

【补充下,这里不考虑后端负载引起的尖峰电压等。】

都说了,是空载,哪里来的【后端负载引起的尖峰电压】?

网友:
当整流桥的交流电压低了或断电,交流电压的正向蜂值电压小于电容的正电压时,整流二极管就是反向截止,就是不能向电容充电了,

二极管反向截止后,电容就不能通过二极管向停电的变压器放电了,电容没有负载,那么电容的电压就可以保持,电容还是有泄漏电阻的存在 ,因此电容就会缓慢的放电了。

网友:
就象是一节电池,新的电压是满的,长期放置后电压就会缓慢降低了。

网友:
当然如果不希望电容在断电后还能保持电压,可以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大功率的放电电阻。

网友:
充满了自然不会再充,而二极管问题,根本不会损坏,哪怕初级输入为0V即不接输入电压。整流二极管的选择原则已保证在无输入时都不会被反向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