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S200D 语音振动传感器评估套件测评】工业测试之洗衣机

楼主:
V2S200D 语音振动传感器评估套件不仅可以用于通用的声音检测评估,还可以用于工业场合,通过振动,来检测旋转机械泵、发动机 风扇、涡轮机、螺旋桨等的运行情况,从而开展预防性维护、故障预测、机器监控。

这一篇评测,就选择乐意个日常场景中,非常常见,且运行状态丰富的设备:洗衣机。洗衣机很有代表性,日常生活使用,工业现场也使用。

一、洗衣机运行分析:
洗衣机的基本工作流程很简单,如下图所示:

在洗涤、脱水的过程中 ,会涉及到电机的运转,正好使用到V2S200D 语音振动传感器评估套件进行检测。

二、数据采集规划:

计划在进水、洗涤、放水、脱水的过程中,都进行检测,采集数据进行对比。进水和放水的过程中,没有电机运转,但是也采集数据查看情况如何。

初步预测:

1. 进水和放水的过程中,检测到的振动数据,非常的平稳。

2. 洗涤的过程中,电机运转速度不快,振动情况一般

3. 脱水的过程中,电机告诉运转,振动应该较为暴力。

三、设备连接:

检测振动数据,直接使用单检测头即可,根据现场的情况,具体如下:

因为测试软件只能在Windows运行,手头又没有Windows笔记本电脑,但是有个mini主机,刚好用上,直接搁凳子上被迫接活了。

然后把评测头,用胶带粘贴到洗衣机盖子上:

具体是这样:

另外,洗衣机的面板如下:

 可以支持多种运行模式,方便开展测试。

四、进水过程数据采集

首先,采集进水过程中的数据,具体结果如下。

先看原始数据:

为了看到更平滑的结果,可以使用 1/3 oct intergranted:

从上面的采集数据和图表,可以看到,振动的幅度非常的小,±5*0.001返回,非常的轻微了。

五、洗涤过程数据采集

然后,再看一下洗涤过程中的情况:

从上面的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到,振动变化幅度在±0.01,算是比较小的了。

另外,10s钟的数据,变化周期性不是特别强,是因为洗衣过程中,有正传,反转,所以周期性不明显。

在脱水过程中,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周期性就会很明显了。

六、放水过程数据采集

洗涤完了,再看看放水过程,基本和进水类似。

放水过程中,振动变化幅度在正负4*0.001,也算是比较轻微的了。

七、脱水过程数据采集

最后,采集脱水过程中,电机暴力运转情况下的数据,具体如下:

先看看开始脱水阶段,还没有完全持续高速运转: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振动变化幅度为±0.2,开始呈现出来明显的周期性了,因为是从低速到高速,所以一开始的幅度比后面的幅度要窄。

然后,再看一下高速暴力运转阶段的数据: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振动变化幅度的周期性非常的明显,因为此时电机处于持续的运转阶段了。

另外,虽然周期性很强,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到,变化幅度的峰值时刻,还是有变化的,这是因为洗衣机里面,由于衣服和水份的分布情况,会导致电机的运转离心力发生变化,从而到电机的运转振动情况也会出现差异。

如果受到内外部影响较小的话,那么振动变化幅度就会非常小,否则会变大。那么,通过振动幅度的变化,就能检测机器的运转情况了。

网友A:
这些洗涤过程数据采集应该是准确的吧

振动变化幅度为±0.2比较小的能测试准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洗涤过程数据采集应该是准确的吧 振动变化幅度为±0.2比较小的能测试准确,还是可以的 &nb ...

还是非常准确的

网友:
V2S200D 语音振动传感器,声音和振动是两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V2S200D 语音振动传感器,声音和振动是两个参数?

主要是振动,声音是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