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示波器,哪家的更好

楼主:
最近想买一个正经的示波器了,准备在学FPGA的时候用,在普源和鼎阳这两个牌子之间反复犹豫。

网友:
都国产,水平都差不多

普源的出名早一点

鼎阳这几年才有点名气

网友:
国产品牌中2个牌子是好的,一般测试功能都满足

还有预算怎样

鼎阳的比普源稍便宜一些吧

网友:
低端示波器,感觉区别都不大。

网友A:
学FPGA用示波器测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FPGA用示波器测量什么?

同样的疑惑,想问下Nubility兄。。。。。。。。。。

网友B:
前两天有个朋友说他同学买的是20万的,(自掏腰包)让人咂舌不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有个朋友说他同学买的是20万的,(自掏腰包)让人咂舌不已。。。。。

我们公司最贵的才22万,个人自掏腰包买20万示波器确实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FPGA用示波器测量什么?

输出波形要观察

网友:
区别不大都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波形要观察

FPGA输出一般都是数字信号,FPGA自身有逻辑分析仪功能,在烧录前还可以做时序仿真,一般用不到示波器。当然,要对高速接口等等这些PCB设计的问题做验证示波器还是有用的。

网友:
鼎阳824便宜

网友D:
他们都说是德的比较好,不过要买就买合适自己的,要不入手之后感觉性能达不到,浪费钱,而且这个可以用许多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说是德的比较好,不过要买就买合适自己的,要不入手之后感觉性能达不到,浪费钱,而且这个可以用许多 ...

感觉外国牌子性价比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外国牌子性价比不高

我原来买 了一个4通道的,感觉4通道基本用不上,再是频率太低了,高一点的就搞不了。

网友:
都行,不过示波器对学习FPGA没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买 了一个4通道的,感觉4通道基本用不上,再是频率太低了,高一点的就搞不了。

四通道会贵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列个参数对比表,看看纠结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
FPGA的主频应该都比较高,通道还要多一点

网友E:
看预算吧,去咸鱼蹲一个二手的中高端货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预算吧,去咸鱼蹲一个二手的中高端货好了。

被坑过一次,给我整阴影了。不能线下验货的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FPGA用示波器测量什么?

学FPGA不要示波器吧,直接可以软件在线看波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被坑过一次,给我整阴影了。不能线下验货的都不信

哦哈,这。。。不能验货,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哈,这。。。不能验货,无解。

前段时间花200块钱买了个n手的x86工控机,就是因为卖家在附近,我去现场验货了才敢买的

网友:
学FPGA的时候用,在普源和鼎阳这两个牌子之间反复犹豫,成年人两个都要

网友:
可以看看需求,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功能选配,价格不同,精度不同,针对性一样就看,后期的报修率和使用时长了,为什么说国外的像是德示波器做的好,因为是第一而且基本不会坏但是确实有点贵,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