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53L4A3 TOF评估板] 之手势识别

楼主:
[X-NUCLEO-53L4A3 TOF评估板] TouchGFX测距尺 - 传感器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X-NUCLEO-53L4A3 TOF评估板] 开箱体验以及常规测距 - 传感器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前言】

在通过传感获取与被测物体的距离后,通过获取多个坐标点,与时间组合成一组在二维平面上的一组坐标组合,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来判断这些数据点是否近似在一条直线上,再通过计算斜率,来判断物体的动运方向。这次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实现手挚识别的。

【数据的采集】

数据采集与存储 首先,我定义了两个数组,用于存放对应的距离与系统运行时间

double distanceData[DATA_POINTS]; //用于存放距离
double timeData[DATA_POINTS];     //用于存系统运行时间

再通过一个循环来采集,循环采集我们预设计的值:

				status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GetDistance(i, &Result);
				if (status == BSP_ERROR_NONE){
					distanceData[j] = Result.ZoneResult[0].Distance[0]; // 采集距离
					timeData[j] = HAL_GetTick();  // 采集时间
					HAL_Delay(20);
				}

// 计算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的参数并判断是否近似直线

// 计算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的参数并判断是否近似直线
int isApproximatelyLinear(double t[], double d[], int n) {
    double sum_t = 0, sum_d = 0, sum_tt = 0, sum_td = 0;
    for (int i = 0; i < n; i++) {
        sum_t += t[i];
        sum_d += d[i];
        sum_tt += t[i] * t[i];
        sum_td += t[i] * d[i];
    }
    double denominator = n * sum_tt - sum_t * sum_t;
    if (denominator == 0) {
        return 0;
    }
    double a = (n * sum_td - sum_t * sum_d) / denominator;
    double b = (sum_d - a * sum_t) / n;
    double mse = 0;  // 均方误差
    for (int i = 0; i < n; i++) {
        double diff = d[i] - (a * t[i] + b);
        mse += diff * diff;
    }
    mse /= n;
    // 设定一个均方误差阈值,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const double threshold = 3000;
		printf("方向:%.2f\r\n",mse);
    return mse;

通过计算是符合直线的值,我通过一个试验后,来确定其域值,来组合判断:

			ret = isApproximatelyLinear(timeData, distanceData, DATA_POINTS);
			if (ret <100)
			{
				printf("物体静止或近似静止。\n");
			}
			else if( ret >=100 && ret <5000) //如果直线的概率在可接受范围内,则得出是向前还是向后的运动方向
			{
					double sum_t = 0, sum_d = 0, sum_tt = 0, sum_td = 0;
					for (int i = 0; i < DATA_POINTS; i++) {
							sum_t += timeData[i];
							sum_d += distanceData[i];
							sum_tt += timeData[i] * timeData[i];
							sum_td += timeData[i] * distanceData[i];
					}
					double denominator = DATA_POINTS * sum_tt - sum_t * sum_t;
					double a = (DATA_POINTS * sum_td - sum_t * sum_d) / denominator;
					if (a > 0) {
							printf("物体向前运动。\n");
					} else if (a < 0) {
							printf("物体向后运动。\n");
					} else {
							printf("物体静止或近似静止。\n");
				} else {
						printf("数据点不近似在一条直线上,无法简单判断运动方向。\n");

【实验效果】

下载到开发板后,通过串口查看,我们可以准确识别到了三种状态,即停止,向前,向后。

【总结】

由于53L4A3只是单纯测距,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以进行区域测距的API所,只能判断这三种状态。当然还可以通过计算斜率来得速度,进一步的做多种姿态的判断。当然还在获取数据以及计算还可以能过往BUFF中持续添加数据的数集采方法来判断更多的算法结果。

附完整算法文件:

/**
  ******************************************************************************
  * @File : app_tof.c
  * @author : IMG SW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STMicroelectronics.X-CUBE-TOF1.3.4.2 instances.
  ******************************************************************************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app_tof.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53l4a3_ranging_sensor.h"
#include "app_tof_pin_conf.h"
#include "stm32f4xx_nucle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IMING_BUDGET (30U) /* 10 ms < TimingBudget < 200 ms */
#define POLLING_PERIOD (250U) /* refresh rate for polling mode (ms,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imingBudget value) */

#include <math.h>
#define DATA_POINTS 50

double distanceData[DATA_POINTS];
double timeData[DATA_POINTS];
int isApproximatelyLinear(double t[], double d[], int n)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int32_t status = 0;
static uint8_t ToF_Present[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 {0};
volatile uint8_t ToF_EventDetected = 0;

static const char *TofDevStr[] =
{

  [VL53L4A3_DEV_CENTER] = "CENTER",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Process(void);
static void print_result(RANGING_SENSOR_Result_t *Result);
static void write_lowpower_pin(uint8_t device, GPIO_PinState pin_state);
static void reset_all_sensors(void);

static void reset_all_sensors(void);

void MX_TOF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V */

  /* USER CODE END SV */

  /* USER CODE BEGIN TOF_Init_PreTreatment */

  /* USER CODE END TOF_Init_PreTreatment */

  /* Initialize the peripherals and the TOF components */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Init();

  /* USER CODE BEGIN TOF_Init_PostTreatment */

  /* USER CODE END TOF_Init_PostTreatment */
}

/*
 * LM background task
 */
void MX_TOF_Process(void)
{
  /* USER CODE BEGIN TOF_Process_PreTreatment */

  /* USER CODE END TOF_Process_PreTreatment */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Process();

  /* USER CODE BEGIN TOF_Process_PostTreatment */

  /* USER CODE END TOF_Process_PostTreatment */
}

static void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Init(void)
{
  uint8_t device;
  uint16_t i2c_addr;
  uint32_t id;

  /* Initialize Virtual COM Port */
  BSP_COM_Init(COM1);

  printf("53L4A3 Multi Sensor Ranging demo application\n");

  reset_all_sensors();

  /* Turn off all the sensors */
  for (device = 0; device < 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device++)
  {
    write_lowpower_pin(device, GPIO_PIN_RESET);
  }

  /* initializes each device and put it in low power mode */
  for (device = 0; device < 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device++)
  {
    /* enable only one sensor */
    write_lowpower_pin(device, GPIO_PIN_SET);
    HAL_Delay(2);

	printf("Initialize sensor %s\n", TofDevStr[device]);
    status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Init(device);

    if (status != BSP_ERROR_NONE)
    {
      printf("VL53L4A3_RANGING_SENSOR_Init %d failed\n", device);
      ToF_Present[device] = 0; /* device not detected */
    }
    else
    {
      ToF_Present[device] = 1; /* device detected */
    }

    write_lowpower_pin(device, GPIO_PIN_RESET); /* turn off the device */
  }

  /* power on the devices one at a time, initialize them and change their address.
   * once the address is update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s is checked
   * reading its ID.
   */
  for (device = 0; device < 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device++)
  {
    /* skip the sensor if init not successful */
    if (ToF_Present[device] == 0) { continue; }

    /* turn on the device */
    write_lowpower_pin(device, GPIO_PIN_SET);
    HAL_Delay(2);

    /* left: 0x54, center: 0x56, right: 0x58 */
    i2c_addr = (RANGING_SENSOR_VL53L4ED_ADDRESS + (device + 1) * 2);
	printf("Set sensor %s I2C address to 0X%x\n", TofDevStr[device], i2c_addr);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SetAddress(device, i2c_addr);

    /*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 reading the ID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ReadID(device, &id);
    printf("ToF sensor %d - ID: %04lX\n", device, (unsigned long)id);
  }
}

static void MX_53L4A3_MultiSensorRanging_Process(void)
{
  uint8_t i,j;
	int ret;
  RANGING_SENSOR_Result_t Result;
  RANGING_SENSOR_ProfileConfig_t Profile;

  Profile.RangingProfile = VL53L4ED_PROFILE_CONTINUOUS;
  Profile.TimingBudget = TIMING_BUDGET;
  Profile.Frequency = 0; /* Induces intermeasurement period, NOT USED for normal ranging */
  Profile.EnableAmbient = 0; /* Enable: 1, Disable: 0 */
  Profile.EnableSignal = 0; /* Enable: 1, Disable: 0 */

  for (i = 0; i < 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i++)
  {
    /* skip this device if not detected */
    if (ToF_Present != 1) { continue;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ConfigProfile(i, &Profile);
    status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Start(i, RS_MODE_BLOCKING_CONTINUOUS);

    if (status != BSP_ERROR_NONE)
    {
      printf("VL53L4A3_RANGING_SENSOR_Start failed\n");
      while (1);
    }
  }

  while (1)
  {
    /* polling mode */
    for (i = 0; i < RANGING_SENSOR_INSTANCES_NBR; i++)
    {
      if (!ToF_Present) { continue; }
			for(j = 0;j<DATA_POINTS; j++)
			{
				status = VL53L4A3_RANGING_SENSOR_GetDistance(i, &Result);
				if (status == BSP_ERROR_NONE){
					distanceData[j] = Result.ZoneResult[0].Distance[0]; // 这里只是示例赋值,实际需要从传感器获取
					timeData[j] = HAL_GetTick();  // 同样是示例赋值
					HAL_Delay(20);
				}
			}
			ret = isApproximatelyLinear(timeData, distanceData, DATA_POINTS);
			if (ret <100)
			{
				printf("物体静止或近似静止。\n");
			}
			else if( ret >=100 && ret <5000)
			{
					double sum_t = 0, sum_d = 0, sum_tt = 0, sum_td = 0;
					for (int i = 0; i < DATA_POINTS; i++) {
							sum_t += timeData;
							sum_d += distanceData;
							sum_tt += timeData * timeData;
							sum_td += timeData * distanceData;
					}
					double denominator = DATA_POINTS * sum_tt - sum_t * sum_t;
					double a = (DATA_POINTS * sum_td - sum_t * sum_d) / denominator;
					if (a > 0) {
							printf("物体向前运动。\n");
					} else if (a < 0) {
							printf("物体向后运动。\n");
					} else {
							printf("物体静止或近似静止。\n");
				} else {
						printf("数据点不近似在一条直线上,无法简单判断运动方向。\n");
				}
    }
    printf("\n");
  }
}

static void print_result(RANGING_SENSOR_Result_t *Result)
{
  uint8_t i;

  for (i = 0; i < RANGING_SENSOR_MAX_NB_ZONES; i++)
  {
    printf("Status = %2ld, Distance = %5ld mm\r\n",
           (long)Result->ZoneResult.Status[0],
           (long)Result->ZoneResult.Distance[0]);
  }
  printf("\n");
}

static void write_lowpower_pin(uint8_t device, GPIO_PinState pin_state)
{
  switch (device)
  {
    case VL53L4A3_DEV_CENTER: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C_PORT, VL53L4A3_XSHUT_C_PIN, pin_state);
      break;

    case VL53L4A3_DEV_LEF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L_PORT, VL53L4A3_XSHUT_L_PIN, pin_state);
      break;

    case VL53L4A3_DEV_RIGH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R_PORT, VL53L4A3_XSHUT_R_PIN, pin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static void reset_all_sensors(void)
{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C_PORT, VL53L4A3_XSHUT_C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L_PORT, VL53L4A3_XSHUT_L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R_PORT, VL53L4A3_XSHUT_R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C_PORT, VL53L4A3_XSHUT_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L_PORT, VL53L4A3_XSHUT_L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VL53L4A3_XSHUT_R_PORT, VL53L4A3_XSHUT_R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

}

// 计算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的参数并判断是否近似直线
int isApproximatelyLinear(double t[], double d[], int n) {
    double sum_t = 0, sum_d = 0, sum_tt = 0, sum_td = 0;
    for (int i = 0; i < n; i++) {
        sum_t += t[i];
        sum_d += d[i];
        sum_tt += t[i] * t[i];
        sum_td += t[i] * d[i];
    }
    double denominator = n * sum_tt - sum_t * sum_t;
    if (denominator == 0) {
        return 0;
    }
    double a = (n * sum_td - sum_t * sum_d) / denominator;
    double b = (sum_d - a * sum_t) / n;
    double mse = 0;  // 均方误差
    for (int i = 0; i < n; i++) {
        double diff = d[i] - (a * t[i] + b);
        mse += diff * diff;
    }
    mse /= n;
    // 设定一个均方误差阈值,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const double threshold = 3000;
		printf("方向:%.2f\r\n",mse);
    return mse;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
只能判断这三种状态,也是一种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A:
厉害啊,单点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很不错了,如果可以有段展示视频就更好了。后续有机会可以玩玩VL53L5,8X8的点阵,应该可以识别更多的手势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单点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很不错了,如果可以有段展示视频就更好了。后续有机会可以玩玩VL53L5,8X8的 ...

后续拍个视频,事情有点多,忙不过来呀!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牛牛,向大佬学习!!!

感谢帮主大佬的捧场,这里也有您对我帮助的功劳,再次感谢!

网友C:
最小二乘法最实用的,这个对拟合参数有限制吗?多少个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二乘法最实用的,这个对拟合参数有限制吗?多少个效率最高

没有做这个列,只测出来可以用就行了,其实要做到项目上,还得需要做数组缓冲来弄,这只是能试出有这个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