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NMOS能不能互相替代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
这两个NMOS能不能互相替代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具体能不能代替,

一般Id、Vds和Vgs相差不多基本就行,主要参数与原晶体管兼容即可
如果考虑全面
开启阈值Vth相当
内阻Rdson大小
和PD功率耗散能力应与原晶体管相当或更高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管子的电路,更换管子型号考虑的因素可以少些,如果是桥式放大器的输出,有四个管子工作时,就尽量用原来同型号的管子。

网友:
象大电流输出时有多个并联的管子工作时,尽量用原型号,要换就全部换成同一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能不能代替, 一般Id、Vds和Vgs相差不多基本就行,主要参数与原晶体管兼容即可 如果考虑全面 开启 ...

那能不能替代呢 回到问题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能不能替代呢 回到问题本身

自己判断吧,与用的场合和对电路的要求也有关系,是一个管子替换和多个

是用什么电路上,非要让大家说个是或非

多简单的事情,注意实现已经说过了。

把两个MOS参数列出来,一 一对比

好像大家谁都不是谁的保姆啊

网友:
两个型号的安装方式一样,最大的参数接近,40N06D的最大电流是40A,另外一个是34A,一般是大电流的代替小电流 的型号。

另外看管子的电容参数是相差比较大了,

及开关断时间参数是比较接近,

如果是单个管子的可以互换下。要注意管子的发热情况。

网友:
如果是在应急的情况下可以换,后续要观察使用情况 ,如有异常就必需停止工作。

网友:
如果从产品设计角度,靠谱一点的是把俩MOS的主要参数用个excel列出来对比,差异点根据实际电路确认,有些电路参数还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