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这里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的大名叫“肖特基整流器”或者“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网友:
这种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提供的是LED恒流驱动电路,用肖特基二极管与MOS开关管结合使用,可以提高电路的开关效率,减少能量损失。
保护MOS开关管,二极管可以防止电压尖峰和过电流,从而保护MOS开关管不受损害。

网友A:
发帖标题问题“这里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附件发一个SL8100降压型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控制芯片数据手册,想表达什么

网友A:
这是8100的基本电路

网友B:
看到电感和开关的组合

二极管应该是续流的作用

但是不太清楚为啥用4个并联,效果不如单独用一个的好

网友:
截图立马SL8100的封装都画错了,和datasheet里面的根本就不对应,不是一个芯片。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的大名叫“肖特基整流器”或者“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不要答非所问  版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电感和开关的组合 二极管应该是续流的作用 但是不太清楚为啥用4个并联,效果不如单独用一个的好 ...

并不是四个并联呢   而是两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8100的基本电路

所以他这两个并联的器件   是和DFW器件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标题问题“这里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附件发一个SL8100降压型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控制芯 ...

就是让看源文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答非所问  版主  谢谢

这种肖特基MBR3045PT

因可以高电流、低正向压降、无反向恢复时间和快速开关特性

因为你的SL8100是恒流驱动X芯片,大概率是LED灯珠照明,

楼主的图好像是摩托车的照明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肖特基MBR3045PT 因可以高电流、低正向压降、无反向恢复时间和快速开关特性 因为你的SL8100是 ...

是的   这个 二极管很多人说是电感的续流二极管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