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衬底的铜皮如何转换成焊盘,或者直接添加一个管脚序号

楼主:
封装衬底的铜皮如何转换成焊盘,或者直接添加一个管脚序号

网友:
需要自己做一个封装

网友A:
看楼主操作AD软件水平,还需要多多画图,

估计就没有自己做过芯片的封装吧

自己需要做个封装,或者在已有相同规格型号的芯片封装的基础上,在底部添加自己想要的焊盘,变成自己的封装。

网友:
会做元件封装,给焊盘添加一个序号不是什么问题

画元件封装是AD最基本功

建议楼主找个AD学习视频,系统看一下

网友A:
可以大概说下步骤,不然,又要理直气壮地说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将铜皮转换为焊盘的具体步骤:

1修改编辑封装
打开封装库,双击封装进入编辑模式。
选择底部的铜皮部分
2.转换为焊盘:
右键点击铜皮,选择属性,找到“Shape”。
将“Type”类型从“Copper Pour”(铜皮填充)更改为“Pad”(焊盘)。
根据需要设置焊盘的尺寸和其他参数

3.添加序号
焊盘属性中,找到“Designator”
输入序号,如“1”,“2”等

4.记住保存修改

网友:
理直气壮地说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这个看你的铜皮是什么性质的,对于引脚类型是可以编号的

网友B:
如果是覆铜直接给他一个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覆铜直接给他一个网络就可以了

不是铺铜  而是直接画的铜皮  好像赋予不了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大概说下步骤,不然,又要理直气壮地说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将铜皮转换为焊盘的具体步骤: 1修改编 ...

将“Type”类型从“Copper Pour”(铜皮填充)更改为“Pad”(焊盘)----没有这个选项。。。  你说的是什么版本的A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操作AD软件水平,还需要多多画图, 估计就没有自己做过芯片的封装吧 自己需要做个封装,或者在 ...

哎   这个当然知道啊  我说的是如何把铜皮 转成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这个当然知道啊  我说的是如何把铜皮 转成焊盘!!!

当然知道就是做不出来,

如何把铜皮 转成焊盘已经说过了,比划比划吧试试吧

把铜皮 转成焊盘会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