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W25X读写测试

楼主:
翌创ET6001开发板提供了对NorFlash存储器件的读写功能,所支持的芯片为W25X40。

由资料可知,W25X40是一款4M的flash,其工作电压为2.7-3.6V,存储容量4M-bit。具有双向SPI输出功能,是普通SPI接口的2倍速度。

该芯片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LK---GPIO2_0

MISO---GPIO2_1

MOSI---GPIO2_2

CS----GPIO2_3

由于在开发板上并没有配置该芯片,故在完成程序编译和运行的情况下,其运行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无芯片测试

由此可知,测试程序的基本功能为:

  1. 读取芯片ID
  2. 擦除芯片
  3. 写入数据
  4. 读取数据

手头有一款W25Q16的存储模块,由资料可知W25Q16是一款16M-bit的存储芯片,工作电压为2.7V到3.6V,正常工作时电流小于5mA。

W25Q16的每一页有256个字节,共有8192页,每16页是一个扇区。每页的256个字节用一次页编程指令接口完成。每次擦除128页(32KB块)或全片擦除。

这里用该存储模块来进行读写测试,相应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CLK---GPIO2_0

DO ---GPIO2_1

DI---GPIO2_2

CS----GPIO2_3

读取芯片ID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SPI_ReadDeviceID(void)
{
    uint8_t sendData[20] = {0};
    uint8_t receiveData[20] = {0};
    SPI_InitType init;
    SPI_DeInit(SPI0);
    SPI_StructInit(&init);
    init.dataFrameSize = 0x7;
    init.transferMode = SPI_EEPROM_READ;
    init.clkDiv = 2;
    init.rxSampleDly = 2;
    init.readDataNum = 2;
    SPI_Init(SPI0, &init);
    SPI_Enable(SPI0);
    sendData[0] = FLASHCMD_READ_DEVICE_ID;
    sendData[1] = 0x0;
    sendData[2] = 0x0;
    sendData[3] = 0x0;
    SPI_Transmit(SPI0, (uint8_t *)(&sendData), 4, MAX_TIMEOUT);
    SPI_Receive(SPI0, receiveData, 2, MAX_TIMEOUT);
    printf("read w25x40 device identification [0x%x,0x%x]\n", receiveData[0], receiveData[1]);
}

进行芯片整体擦除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SPI_DeviceChipErase(void)
{
    SPI_DeviceWriteEnable();
    uint8_t sendData;
    sendData = FLASHCMD_CHIP_ERASE;
    SPI_Transmit(SPI0, (uint8_t *)(&sendData), 1, MAX_TIMEOUT);
    while (!SPI_IsDeviceReady());
}

读取数据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SPI_DeviceRead(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addr = 0;
    uint8_t data[4] = {0};
    uint8_t sendData[4] = {0};
    while(SPI_STATE_READY != SPI_GetState(SPI0));
    while (!SPI_IsDeviceReady());
    while(SPI_STATE_READY != SPI_GetState(SPI0));
    SPI_ConfigTransMode(SPI0, SPI_EEPROM_READ);
    SPI_ConfigFrameNum(SPI0, 4);
    sendData[0] = FLASHCMD_READ_DATA;
    sendData[1] = (addr & 0xFF0000) >> 16;
    sendData[2] = (addr & 0xFF00) >> 8;
    sendData[3] = addr & 0xFF;
    SPI_Transmit(SPI0, (uint8_t *)(&sendData), 4, MAX_TIMEOUT);
    SPI_Receive(SPI0, data, 4, MAX_TIMEOUT);
    for (i = 0;i < 4;i++) {
        printf("read data = 0x%x\n",data[i]);
    }
}

写入数据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SPI_DeviceWrite(void)
{
    bool state;
    uint32_t addr = 0x0;
    uint8_t data[8] = {0};
    state = SPI_DeviceWriteEnable();
    if (state == false)
        return ;
    data[0] = FLASHCMD_PAGE_PROGRAM;
    while(SPI_STATE_READY != SPI_GetState(SPI0));
    data[1] = (uint8_t)((addr & 0xFF0000) >> 16);
    data[2] = (uint8_t)((addr & 0xFF00) >> 8);
    data[3] = (uint8_t)(addr & 0xFF);
    data[4] = 0x12;
    data[5] = 0x34;
    data[6] = 0x56;
    data[7] = 0x78;
    SPI_Transmit(SPI0, data, 8, MAX_TIMEOUT);
    while(SPI_STATE_READY != SPI_GetState(SPI0));
    while (!SPI_IsDeviceReady());
    printf("write data 0x12,0x34,0x56,0x78\n");
}

需注意的是,无论是读取函数还是是写入函数,其操作地址都是在函数内通过变量addr来指定的,这样就不如以参数的方式来指定地址更为方便。

在连接后,其工作状态如图2及运行结果见图3所示,说明尽管所提供的例程是为W25X40所准备的,但对于W25Q16来说依然有效。

图2 运行状态

图3  运行结果

有了W25Q16存储模块的支持,就可为开发板提供更大的数据存储空间以放置常用的相对固定数据,如字库和图片库等,作用还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