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Capture中如何批量修改Text属性?

楼主:
请教下,在Capture CIS原理图中,假设选中了一堆Text(如下图所示),如何批量修改这些Text的尺寸大小呢?

目前发现,只有选中单个的Text时,是可以点击鼠标右键Edit properties内修改尺寸的,全部选中后Edit properties是灰色的无法调整。该不会只能一个一个改吧?

网友:
直接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es”在批量选中时是灰色的,无法直接修改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外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Excel等,批量修改导出的Text属性,这个需要搜一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外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Excel等,批量修改导出的Text属性,这个需要搜一下有没有

谢谢,这么基础的功能Orcad都不支持啊